[手持表] 想不明白关于万用表的电池盒。

楼主(2019-05-20):
为什么万用表的电池盒要计设成用螺丝锁定,而不是象摇控器那样扣上就好。

网友A:
电池和待测电路没有隔离,万一电池盖脱落容易产生触电风险,所以电池盖必须锁定,正规厂家万用表说明书都有更换电池必须断开测量电路的要求。
为省一点点电池钱私自改造外接电源的,no zuo no die,无知无畏。这方面设计得最好的表是tek tx1/3,不拔下表笔就换不了电池

网友B:
就是不让你随意打开。

国外人可以说他懒,说他教条,但是人家做事就是严谨。

不防一万就防万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让你随意打开。

国外人可以说他懒,说他教条,但是人家做事就是严谨。

国内不是不懂,
是不想而已,
什么苟辟的“技术要走在法律之前”都说得出口

网友C:
早期的数字表电池盖就是扣合的,比如dt-830 u=2767818568,251367057&fm=11&gp=0.jpg

网友:
我也觉得这样麻烦。不过这种设计自然有他的道理,卡扣盖也容易坏,万用表电池毕竟不是三天两头要换,使用频率不高可用好一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和待测电路没有隔离,万一电池盖脱落容易产生触电风险,所以电池盖必须锁定,正规厂家万用表说明书都有 ...

受教了原来还有这学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数字表电池盖就是扣合的,比如dt-830

绿色15块的炮灰表不用螺丝就能用。蓝色是OW18不锁螺丝电池必弹框而出。

网友:
高端的都要拧螺丝的,在国外,产品搞出人命事故可真的会赔的倾家荡产。,而且卡扣的容易断扣,松动,或者搞丢盖子。我的空调遥控器盖子就找不到了,电池经常掉出来。

网友:
首先家电遥控器一两年都不需要换电池,所以,盖子不容易坏,用在万用表上不一样了,经常更换电池,卡扣容易磨损,造成松动,甚至直接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和待测电路没有隔离,万一电池盖脱落容易产生触电风险,所以电池盖必须锁定,正规厂家万用表说明书都有 ...

确实,目前为止没见过比泰克更牛的设计。

网友D:
曾经的表王,福禄克8060A就是卡扣设计。就如上面的回复所说,出于安全考虑后期出的表都弃用这个设计了。

网友(2019-09-29):
引用 网友D:
曾经的表王,福禄克8060A就是卡扣设计。就如上面的回复所说,出于安全考虑后期出的表都弃用这个设计了。 ...

后期的8060A电池盖是有螺丝的

网友:
没用过mf47?

网友:
你告诉他万用表设计的不安全,国人会回答:我还没见过被万用表电死的!  反观欧美,少一点保护措施,人家都觉得是垃圾产品,不可思议!

网友E:
你要用用以前有的表不把后壳整个拆下来就换不了电池的,得气死.

网友:
的确电池不是经常换来换去,特别是9V的,但是3V的那种就不同了,经常用估计更换频率会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用用以前有的表不把后壳整个拆下来就换不了电池的,得气死.

优利德UT58D还是这样,换个电池要把后盖整个拆下来!不知这样是为了安全还是别的!

网友:
估计这样做是为了安全设计的!再说卡扣的容易坏,开,它没有高压。但万用表不同,它有时要测量高压,有时还要手拿着移动,万一电池卡扣开了测量高压有触电可能,不安全。

网友:
怕你一摔,把电池摔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