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岳父淘汰的手机,EMMC竟然被压箱底了,愁人

楼主(2019-05-20):
配置1加16,字库被压在卡槽下面,卡槽跟主板焊接死的,最奇葩的是主板背面那么多高温胶带,元器件都在正面。转眼间字库EMCP转接板上了,2.0读卡器读写17M/S左右。

网友A:
拿去换不锈钢脸盆。。。

网友:
看错了,看成一加手机(一加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去换不锈钢脸盆。。。

好像是薄铁皮脸盆

网友:
浓浓的华强北山寨机味道

网友B:
定制机?不会做优盘

网友C:
Android3.2系统吗?没听说过这个版本啊

网友:
维修到美女的手机就是岳父大人,,楼主有几个岳父大人

网友D:
lovme这山寨牌子还在啊,生命力真顽强              十几年前用过这牌子的机子,还是Java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droid3.2系统吗?没听说过这个版本啊

5.0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lovme这山寨牌子还在啊,生命力真顽强              十几年前用过这牌子的机子,还是Java程序的 ...

他自己两年前买的五六百的样子,各种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制机?不会做优盘

练手不错

网友C:
展讯平台的手机,就没见过不卡的。既然有读卡器,那应该有热风枪吧,要是没有,就把烙铁改一改,能给卡座加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展讯平台的手机,就没见过不卡的。既然有读卡器,那应该有热风枪吧,要是没有,就把烙铁改一改,能给卡座 ...

安卓5.1系统的云os,恶心人的系统,杀鸡取卵

网友E:
你是焊接去读卡器修复,还是怎样,我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焊接去读卡器修复,还是怎样,我看不明白

当TF卡使用了,手机太烂了,云os,不能root,触摸下半部分不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TF卡使用了,手机太烂了,云os,不能root,触摸下半部分不灵

这个我大概看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岳父的手机。很卡,ROOT不了。触摸也坏了一部分。之后你自己焊接EMMC下来。当U盘使用了。其实下一次,你焊接出来,你备份一下,方便其他有一样机器的人恢复。又或者,直接拿手机去和别人或者我换一个U盘。你可以省下一个EMMC线路板啊。不过这个就可能失去你DIY的乐趣了。其实我还没有试过EMMC拿出来焊接的,也很想动手试试啊。听说,EMMC也有版本的,近似的版本或者一样的版本是可以代换和升级的。例如把16G的升级到64G或者128G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大概看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岳父的手机。很卡,ROOT不了。触摸也坏了一部分。之后你自己焊接EMMC下来 ...

哈哈,我也看明白了,你是想折腾手机哇,这个太老了,没什么用。emmc通用性比闪存好多了,毕竟是标准接口。EMMC主控板我正好有,153 221都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看明白了,你是想折腾手机哇,这个太老了,没什么用。emmc通用性比闪存好多了,毕竟是标准接口 ...

主控板你有这样多,有什么好的卖家推荐一下吗?因为我想把手机上的EMMC焊接出来在电脑上读取,再恢复到另外一个新的EMMC上,达到复制或者扩容的目的
这样的机器一般都是没有什么使用价值的,就是因为没有价值才折腾想把它变有价值,例如ROOT或者升级。LG的很多新推出的手机估计也应该没有ROOT的,但是JS扩容之后一般都是ROOT好的了。ROOT的意思是取得权限,无非就是读写等权限,EMMC都被我拆下焊接到另外一个板上怎么可以没有权限呢 ?或者找其他有ROOT权限的手机的EMMC之后移植到这个手机上去,不进入系统去安装这个手机的固件上去就等于曲线取到权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控板你有这样多,有什么好的卖家推荐一下吗?因为我想把手机上的EMMC焊接出来在电脑上读取,再恢复到另 ...

加微信吧,BINGMEDA,报暗号,要多少有多少→_→,你说的扩容可以实现,我扩了几个64的N1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