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池测量

楼主(2019-05-21):
怎么测量铅酸蓄电池的内阻,此图方法可以用电阻吗?

网友A:
可以啊,高中不是就这种原理测的么。具体能不能用,看你对测的结果要求有多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高中不是就这种原理测的么。具体能不能用,看你对测的结果要求有多高了。 ...

哎,我这个钳形万用表上面没有直流电流档位,,,,,,,,,,

网友B:
这个测量的误差很大,对于毫欧级别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测量的误差很大,对于毫欧级别没有多大意义

还行,1A的电流,20毫欧就是20mV的变化,能测出来,毕竟一般人只是想了解内阻在哪个数量级,而不是搞那么精确去配电池组,所以这种方法一般也够凑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1A的电流,20毫欧就是20mV的变化,能测出来,毕竟一般人只是想了解内阻在哪个数量级,而不是搞那么 ...

我这电瓶2v,钳形万用表没有直流电流档位,直流电压档位只有1000v,,,真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