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JBL-ES250P低音炮通病维修记

楼主(2019-05-21):
老板的低音炮经过三天三夜的赶工,终于修好了,具体有以下几个问题:
1.正负14V电压不正常,+电压C1815损坏导致输出+20V.
2.功放输出环形电感发热量大,把电路板烤黑了导致背后有三极管烧坏.
3.两个电位器外壳接地不良,导致有50Hz交流噪声,
4.无信号静音电路的运放放大电路,产生自激,导致待机灯不亮,继电器无断开.
5.音量电位器太灵敏,只开百分之15已经超大声了,并联一个4.7K电阻作衰减.

最后是D类功放板,电路简单声音猛。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楼主厉害,老板今年加工资肯定不会忘记你

网友:
楼主厉害~要我还真没那经历绘图,通常修完盖上就送走了。相片都没来得及拍。

网友(2020-02-07):
请教楼主,我的ES250P经常在功放低音量时炮自行进入静音模式,低音喇叭不工作了,但指示灯仍然是绿色。只有提高功放音量低音才会被“带”出来。网上没有图纸可以参考,只有SUB500的,比较你手画的,觉得有差异,如果你是按实物画的,那应该是你画的值得参考。我现在的想法是去掉声音检测,也就是静音功能, 可以吗?怎么修改线路?望赐教!盼复,谢!

网友:
这个老板太抠门,鉴定完毕

网友:
比低音炮还低音炮 坐在床上皇帝位 真好听

网友(2020-03-20):
彩电是经典,卖吗??

网友:
老板必须要给你加工资才行啊

网友(2020-05-16):
楼主动手能力强  可否告知功放板上那三只MOS管的型号

网友:
内部PCB挺过硬,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2020-07-20):
我的ES250P前阵子也偶有自激现象,重新开关一下会恢复正常。但昨天晚上再次自激,重新开关电源后,低音炮红灯一闪一闪,不再转绿,继电器也没有吸合的声音,请楼主判断一下哪个部分坏了,因积分不够,下载不了楼主的图纸,可否发我邮箱一份低音炮的电路图,谢谢!邮箱:124489@qq.com

网友:
找到了完整的维修手册和图纸,分享给各位

网友:
楼主的电动工具是什么牌子!~

网友(2021-07-23):
这玩意儿和JBL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我的音量电位器不起作用,怎样调都是一个音量

网友:
支持,我也有个这样的板子,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