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前段时间论坛首页的台电U盘量产CD-ROM

楼主(2019-05-21):
券后14.9,支付婊每天砸蛋能撸1块钱购物红包,13.9到手32G,这个是安国主控,实测可以量产,之前首页推的金胜U盘是什么AI主控,无法量产,真是活久见……量产前MyDiskTest数据完整性校验能通过,但写入速度只有不到4M,而且复制大文件的时候会卡住几次,但最后会成功,估计是ECC太高吧,量产的时候选择高级格式化+量产过不行,会提示更新固件失败,必须低级格式化,我在量产的时候ECC设置为4(似乎默认是8?),勾选了“失败后半容量测试”和“U盘速度优先”,量产后变成16G了,写入速度10-11M……工具必须使用19.x版本,之前用18.x失败了,大概就这样,目前使用还算稳定,总觉得CD-ROM很重要,UltraISO写入的启动盘很不稳定,经常被各种国产“杀毒软件”搞坏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哦,半容量了

楼主:
感觉容量小比速度慢强,毕竟启动盘,重要数据可不敢存这盘里

楼主(2019-10-23):
重大发现!这个盘用芯片精灵看量产前是tlc,量产后是mlc!妖兽了!

网友:
便宜就好 能用就行, 也是消耗品

tlc mlc 看的是写入速度
读取不大

网友A:
现在一看都是黑片真不如几天前的内存卡了……

有些人下了十几个,加个7.9的USB3.0读卡器,就是3.0的32G U盘,做PE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看都是黑片真不如几天前的内存卡了……

有些人下了十几个,加个7.9的USB3.0读卡器,就是3.0的32G U ...

主要是为了量产CD啊,天知道现在为什么还有引导区病毒,这种电脑一插上你写的PE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大发现!这个盘用芯片精灵看量产前是tlc,量产后是mlc!妖兽了!

嗯,我放了半年,再拿出来用,成SL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我放了半年,再拿出来用,成SLC了

看起来你是没相信,不是它变成mlc了,而是识别软件显示mlc,所以JS可能多了一个思路,以后买U盘不拆可能确定不了芯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你是没相信,不是它变成mlc了,而是识别软件显示mlc,所以JS可能多了一个思路,以后买U盘不拆可能 ...

好像有道理

网友:
变是真的会变,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