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迪优美特X6II四核8G版迪优云盒拆机,痛苦的刷机终于成功了。

楼主(2019-05-21):
要说这个机器的可让我折腾了两天,开始卡在开机画面

开始在上面不动,后来在下面广告不动。

也曾怀疑电源电压低,测试了确实没问题,

加客服,打电话动没反应。

当时多拍了几张,想问问京东迪优售后,卖家技术不懂不知道什么芯片,给了我两个固件都不对,刷上一个不开机。

主芯片扇热

主芯片上有扇热器,迪优美特出的太杂了一款型号有多款芯片多个固件,找了N多款刷不上真想把扇热拆掉看看到底什么芯片。
楼下继续

楼主:
迪优美特X6II四核8G版迪优云盒拆机,痛苦的刷机终于成功了。

按压USB后小孔发现新硬件,驱动正常装始终驱动不上,在硬件管理器硬件升级往回驱动就驱上了。

上面是能刷的全志芯片

最后找的这个固件刷上了

本人刷这个是菜鸟,手里没有存固件,中国移动宽带自从搞活动优惠后网速嘎嘎慢,网上没找到这款蓝板子的,这个机子太杂了这个型号有以前的矩力7029偏多,X5板子与它偏像,在论坛找网盘不是失效就是下载慢,来来回回有的刷上了不开机,有的不认,只有全志芯片的可以个别刷,什么H2,H3都不行,最后在朋友那找了个H2+迪优美特固件终于刷上了。这个肯定不是原版出厂固件,如果你刷不上这款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
以前遇到过网络播放器(不是这个型号)卡开机画面,刷后管了一段时间又出现,再刷几次就彻底不行了。最后确定是emmc挂了,用tf卡替换刷机才搞定,供参考
牙膏还没到

网友:
这用料也太省了    有点坑啊

网友:
感觉现在盒子是件非常糟心的事情,配置很低随便找个吃鸡都卡,网络接口还要时常更新,现在直接用来当离线播放器用,片源自己找安心省事

网友:
见过的最省的盒子主板

网友A:
折腾第一步拆机看主控,固件改版的比原版好用很多

网友:
我家好像也有一个,看电视特别卡,想要砸掉的冲动。

网友:
好大的壳子,好小的板子!!!

网友:
总算是搞定了,试各种固件是件头痛的事情

网友:
好大的壳子好小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第一步拆机看主控,固件改版的比原版好用很多

坏了后想看主控就不容易了软件测试不了,芯片型号看不到。

网友:
那个显示屏挺好
是几寸的

网友:
谢谢分享。。。。好曲折的刷机,巭不负有心人!

网友:
偏门的就是不好刷

网友:
买过一个,用了三月坏了,问售后各种不懂,扔那拆件玩了

网友:
当年便宜买了2个,配置低,打开直播应用都不流畅,唉。

网友:
网盘下载慢,可以试试pandownload。

网友:
我还说TP-link的路由省,你这盒子比TP的路由还省

网友:
14年买过一个原机是yunos的,不稳定自己刷成安卓的了。现在点播直播勉强都还能看,就是资源太少了都得开V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