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的夹头怎么拆呢

楼主(2019-05-21):
这个无刷电钻主要当螺丝刀用 反转总容易掉披头。。。 夹头螺丝已经拆下来了 现在要怎么把整个弄下来?

网友:
夹头夹住六角扳手,或者夹住批头用冲击批很容易拆的。这个不是反的跟普通螺丝一样拆。

网友:
夹头有2种,一种直插,一种带丝的,1.把那个头拧到最大开口,然后固定住转动部分的夹头,找个螺丝刀伸进开口,就是夹批头的开口,然后找东西砸螺丝刀屁股2.有的头是带丝的,拧到电机转子上,这种就得固定转子想拧下来

网友:
没有主轴锁的话不好搞,卡住个内六角反转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指点 搞定了

楼主:
拆下来发现是全金属的夹头 分量很好  用大扭力紧上延长杆用吧

网友:
单螺丝刀用,已经换了可锁定的夹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