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机油尺 哪里是标准

楼主(2019-05-21):
(图片)

网友:
上下位置的中心点是标准啊

网友:
看说明书啊

网友:
中间偏上一点就可以。
机油加多了,车也右的很。少了也不行。

网友:
油面在疙疙瘩瘩的那一段就可以了

网友(2022-04-21):
一般就是中间

网友:
停车半小时后在范围内就行了。。。

要拿出来,擦干净,放回去,再拿出来。。。

现在车子几乎都有电子液位。这个做辅助。。。

网友A:
看回复就知道很多人没看过说明书。
最适宜的就是加到麻点顶端,可以适合各种负荷。
麻点中间,一般负荷没问题,如果高速或者山路,建议加到麻点顶部。
麻点底部,或者更低,需要补充。
同时从4楼发的说明书也可以看出来,麻点顶部是最推荐的,而不是有的人说的在麻点内。

网友:
上下限之间1/2至2/3处

网友:
说明书上有说明的吧。

网友:
加到上限多了,车直接憋得没劲,放了些出来就好了。

网友:
我一般是加在中间

网友:
我是直接加到比下止点高一点即可,比中间位置要低。
看机油位置,首先车要停在平地,其次是熄火半小时再看液位

网友:
居中就行,三个月观察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回复就知道很多人没看过说明书。
最适宜的就是加到麻点顶端,可以适合各种负荷。
麻点中间,一般负荷没问 ...

嗯,我看过雪佛兰的说明书。机油在中间位置可以正常使用,但加机油的时候,建议加到最高位。当然,那些机油增多的是得少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