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所谓的机械键盘的按键

楼主(2019-05-21):
还真没拆过这个,看看里面的样子,不知和现在机械键盘结构一样不,
感觉原理很凑合啊

起码焊脚做的还不错

所谓的白轴吗?

好像类似键盘的键帽安装

从这里撬开

原来就一个弹簧啊

奇葩的触点通断方式

下面触点与一体的弹片连接固定,上面的弹片平时不与
上面的触点铁棍连接,当按键按下时,推动弹片末端接触到
上面的触点铁棍,实现两个触点的连接,这个也行啊

不知现在机械键盘是不是这个结构呢

网友A:
是不是把教室的键盘给拆了?

网友:
缺少一个视角的照片啊,补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教室的键盘给拆了?

哈哈,有教室还拆键盘吗,直接拆教室!

网友:
哪来的乱七八糟的机械轴。。

网友:
謝謝分享,兩條棍子

网友B:
弱弱地问一句,白轴是什么轴,没听说过这种颜色的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地问一句,白轴是什么轴,没听说过这种颜色的轴

哈哈,我瞎说的

网友C:
可以多角度再分享几张照片。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键轴,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多角度再分享几张照片。

哈哈,有理,不过我的手机不行,怎么也照不很清楚

网友:
这是以前的轴吧,现在没见过这种轴,,白轴哈哈哈别当真

网友:
穷啊,都没用过机械键盘

网友:
好歹给个触点正面照呢

网友:
没拆彻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有理,不过我的手机不行,怎么也照不很清楚

不是手机问题,是拍照技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