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交流夹子小电风扇

楼主(2019-05-21):
论坛近期拆了一大批直流小风扇,直流风扇手里两三个,优点是小巧可以随身携带,外观可爱,但是直流mini风扇因为太小,要达到大风,必须速度快,另外采用调速电路,直流电机本身会产生高频滋滋的噪音,想用直流小风扇放在床头睡觉用就不用想了,白天放在办公桌都吵。

交流风扇电机旋转噪音小,没有那种高频的噪音,只有叶片的声音,如果增加微风档适合睡觉用,还是有很大优点的,缺点就是不能随身携带。

这个风扇用了四五年,网罩25cm左右,可以摇头,增加电容改成微风档后,噪音很小。下面开拆。

低端风扇,做工也就这样了,吹几年坏了也就坏了,另外如果坏了也不值得维修。
拆机完毕!

网友A:
我13年买一台49元,前几天有看这种风扇现在只买20多元,便宜一半,每年都用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我的那个5年了,当时50块在杂货店买的,,,,刚买回来的时候就把电机的线圈浸漆,然后每年都在轴套周围的毛毡里,滴几滴电机油,直到现在都没坏,噪音什么的都还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3年买一台49元,前几天有看这种风扇现在只买20多元,便宜一半,每年都用还是很耐用的。 ...

家用还是交流实用一点,风大噪音小,看到哪款小的直流的,做工不错,但是也有滋滋噪音,应该是直流风扇的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用还是交流实用一点,风大噪音小,看到哪款小的直流的,做工不错,但是也有滋滋噪音,应该是直流风扇的 ...

好像是十字无刷电机的台阶空气隙问题,找个台达AVC等风扇的渐变空气隙定子,手绕换成充电风扇的线圈,最后装好后噪音小一些。如果有线圈匝数差不多的最好,直接换定子。

网友B:
我老婆今天撸了一个直流的 夹电脑上用 usb的 无刷电机

网友:
谢谢分享。。。。罩极式的,效率低,发热大,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老婆今天撸了一个直流的 夹电脑上用 usb的 无刷电机

不知道你这个无刷直流的有没有那种电机本身发出的滋滋声音,不是呼呼的风声,我总觉得直流风扇很吵哈,欢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