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串充电器,拆开待修

楼主(2019-05-21):
插电闪了下,直接就拿来了
像220焊线打火,锡有熔化的样子
电池
外观,
板正面,220角上变色了

保险炸开
反面
壳子里的锡珠?

最后上个宠物

网友:
它负载不起2a

网友:
有点玩了!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应该损坏不严重,虫子搞短路了?保险管已爆,再检查一下四只整流管(估计没坏,短路在整流电路前),更换保险管就应该OK

楼主:
测量,全桥坏2个二极管,外加保险丝一个

网友:
桑叶太老了喂,蚕宝宝表示啃不动,请求可否来点饮料?

网友:
看来蚕想把桑叶藏电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