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电脑并口开发工具驱动 InpOut32Drv Driver Interface DLL

楼主(2019-05-21):
很多早期的单片机开发工具,包括仿真器、烧录器都是利用电脑的并口来进行通讯的,比如义隆、合泰、松翰等等早期的工具都是这类接口
但这类工具在现在的电脑配置都使用不起来了,主要原因有2个:
1,新式电脑都不配置打印口,需要使用PCI扩展口扩展并口卡
2,新电脑一般都配置WIN7-64,而传统的DLportIO驱动(DLportIO.sys, DLportIO.dll)是不带签名的,在WIN7-64位系统
中不被加载,还是访问不了打印口,而且DLportIO已经停止更新,不可能再更新驱动程序

现好了,有一个叫inpout32的驱动,是可以提供签名驱动的,能被win7 64加载,并且inpout32提供了部分DLportIO兼容的
API,因此可以用inpout32代替DLportIO, 只需将inpout32.dll改名成dlportio.dll即可使用。
在win7 64中安装inpout32的驱动也很简单,执行压缩包中win32目录下的InstallDriver.exe就可以了,会在windows\system32\drivers中
安装inpoutx64.sys

只要花个十几二十块钱买一个PCI并口卡,这些老开发工具还可以继续换发青春。

注:如果你的并口应用程序不支持并口地址设置,只要是使用DLportIO驱动的,都有办法实现地址转换。

网友:
感谢提供资源.

网友(2022-09-30):
搞得自己高兴就行!!!

网友A(2023-08-20):
端口驱动是有了,但是使用双龙下载器SLISP V1.9.0.2还有问题:打印口没有找到匹配的下载电缆!但在同样的硬件和双龙下载器SLISP V1.9.0.2软件给at89s52单片机或atmega16下载则不出问
题,求大侠帮忙。

网友:
硬件使用马潮老师提供的电路,用74hc244驱动,做了一个并口转ISP电路,用于32位的电脑好用,win7 64位系统的电脑出问题,安装了aolin2000前辈提供的软件后出现下载电缆未找到的问题 ,请搞成功的大侠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端口驱动是有了,但是使用双龙下载器SLISP V1.9.0.2还有问题:打印口没有找到匹配的下载电缆!但在同样的 ...

不要选择“并口打印线”,要选择“并口数据线”,打印线比数据线少了好多条芯线。xB上有的是打印线。我以前掉过这个坑

网友:
双龙下载器SLISP V1.9.0.2中只有AVRISP的通讯方式有端口LPT3选项,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端口LPT3,下载器装与不装都显示同样的结果:打印口没有找到匹配的下载电缆。

网友(2024-05-07):
看看这个能用不能?

网友:
经测试,以前的并口多功能编程器就是用Dlportio.sys和Dlportio.dll的,安装inpoutx64后还是不能使用。系统是win7 x64。

楼主(2024-06-26):
安装inpoutx64后,还需要将inpout32.dll改名成dlportio.dll,覆盖以前的旧的dlportio.dll,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