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制作spi编程器问题

楼主(2019-05-21):
stm32制作spi编程器问题

环境:win10 x64位系统

经验:根据坛友2545889167
手把手教你用一元pos机打造高速25系列flash烧录器改造POS机

利用坛友:无语·回忆提供的图形界面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33491

正常使用。
现在问题:
根据DWORD1511提供的制作思路http://blog.dword1511.info/?p=4107
根据提供的原理图,制作一款烧录器。原理图使用的是stm32f103c8t6

于是利用手中的pos的芯片stm32f103rct6,画原理图,如下

DWORD1511的PCB模型

我打板后的实物,正面

反面

焊接后的正面

反面

大大的仓库  https://github.com/dword1511/stm32-vserprog/tree/master/pcb/v3
下载地址http://dword1511.info/dword/projects/serprog-stm32vcp/prebuilt/

但是但是,看似很顺利,可只有指示灯IDLE亮,其他电脑什么反应也没有,既没有发现硬件的提示音,也没有端口出现。
是我的电路有问题?还是程序选择不对?求指点
这是我拼的板

所需资料

网友A:
既没有发现硬件的提示音,也没有端口出现。

主要考虑几方面的原因
1、硬件,主要是板子、原件是否正确或损坏
2、固件是否正确
3、USB口或线是否景接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没有发现硬件的提示音,也没有端口出现。

主要考虑几方面的原因

感谢你的帮助,现在情况是通过ttl线能刷入固件,USB口插入后IDLE灯能亮,usb接线不知道走线是否正常?大大能否帮助看下,走线接线是否正确?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现不了硬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帮助,现在情况是通过ttl线能刷入固件,USB口插入后IDLE灯能亮,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现不了硬件。 ...

换个USB线吧,有些USB线只是充电用,里面只有两根电源线,缺两跟数据线。

网友B:
一个CH341应该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C:
我用STM32制作的SPI烧录器是兼容DediProg的SF100的上位机程序的,直接用他们的GUI图形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USB线吧,有些USB线只是充电用,里面只有两根电源线,缺两跟数据线。 ...

这个好像没关系,我的线用在其他设备上面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STM32制作的SPI烧录器是兼容DediProg的SF100的上位机程序的,直接用他们的GUI图形界面 ...

能提供下固件和原理图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STM32制作的SPI烧录器是兼容DediProg的SF100的上位机程序的,直接用他们的GUI图形界面 ...

大佬分享一下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CH341应该就可以搞定了。

这个ch341a成品我有好几个,散件也有几套,tl866编程器也有,做这个主要是业余爱好,消磨时间,也学学知识。打样拼板里还有一个nand flash的编程器,等待验证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USB数据口的1.5K电阻应该接上拉5V,原理图提供错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USB数据口的1.5K电阻应该接上拉5V,原理图提供错误了。

这个好像是支持的25芯片不多。
遇到过几个不支持的。
不过读写速度还是比341快。当年也玩过

网友D:
设计是用PA13来做上拉,是不是你的软件烧错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是用PA13来做上拉,是不是你的软件烧错版本了?

烧录的是原理图中自带的固件,应该不会错,以3.3v上拉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录的是原理图中自带的固件,应该不会错,以3.3v上拉就没问题

看了下代码,20130331的版本太旧了,确实不支持。github上的代码已经支持PA13控制了。
所以应该是你参考的新版本原理图,但用的旧版固件。

楼主:
找到最新的编程器固件
PCB文件+主控固件

烧录工具

网友:
stm32-vserprog-v3版本的固件如下,git更新日期20181120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C2fe0NEzLmu0lMs6CvJYg 提取码: k6dj
提醒下,由于PA13与SWDIO共用,软件禁用了SWD模式,导致以后无法用SWD下载,需要用串口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