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上海日精生产的摩托车仪表盘拆机图解,顺便画出电路图

楼主(2019-05-21):
手上有个摩托车数字仪表,是上海日精(小鬼子精机控股的合资厂)生产的,貌似用于铃木的某款骑式车上
这表应该能反映小鬼子在这块的设计、制造水平,因此拆开观摩、学习一下,并跑下电路
---------------------------------------------------------------------

背景介绍:
摩托车仪表是用来显示摩托车运行状态的,比如里程、车速、发动机转速、变速器档位、大灯转向灯各灯状态指示等,作用和汽车仪表盘一样早期摩托车仪表显示内容简单,车速等多为机械式,中期已经电子化,车速等均采用简单电路处理、显示
为适应摩托车状态的多样性,以及采用液晶屏图形显示,目前数字化已经进行好几年了,但由于成本等原因并没有大面积普及
但并未因成本原因裹住不前,目前就偶了解,国内高端摩托车已经有全液晶屏、甚至TFT全彩屏显示的了

不过本帖拆这个还是初级的数字仪表,转速仍采用步进电机的指针式,而非全液晶显示
---------------------------------------------------------------------

老规矩先外观展示
正面

顶面

背面

各部细节展示
指示灯

时钟调节按钮,带橡胶防水键帽

仪表与整车线束的连接器
外圈缝隙也是防水用途

背壳上的防水透气孔
后续拆解再看结构

开壳了
各部简介

上壳,材质ABS

透明的表盘盖均采用亚克力材料

防水键帽内部

再拆掉背壳
整体

槽里白色发泡胶条也是密封用的

防水透气孔胶盖结构特殊

内部曲径通幽

剩下的芯子,这是主角

背面

顶面

转速表用的步进电机
没标识,估计是日精自己的产品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看机芯的各部细节拔下指针帽,这黑帽也兼挡光的
因为夜晚工作是表盘、指针会发光(LED照明)

指针结构

拆下指针和转速表表盘

背面,也是半透的

一小段泡棉,用来遮挡液晶屏背光漏光

指针侧视

LCD屏背光导光片

侧面

导光片上带的透镜

机芯剩余部分

焊下LCD屏后,拆掉板子

中壳背面

上壳

背壳

终于看到主板了
正面
全贴片工艺

背面
就电机和接插件

主控:瑞萨的78F0841
48k ROM,2k RAM,详细配置如后

芯片简介:

楼下继续

楼主:
这片SOIC8的芯片是EEPROM,容量512byte

简介:

这片是英飞凌的5V LDO

LDO简介:

其他一些三极管

按键等,灯珠没拍

插座是补焊的

液晶屏管脚焊接点涂有浓稠的三防漆PS:这是拆板前拍的

取下的液晶屏

背面

有背光,自然是半透的

管脚很规矩

最后剩下的中壳

以下是自己跑的电路,已检查一遍,如果有错请指出,谢谢先!

电源部分
由于关钥匙后,需要转速表归零,所以接有常电
分为两级稳压

主控也是很厉害了,直驱LCD和步进电机,省了额外的驱动电路

车速、转速、档位等输入信号预处理

指示灯、背光电路都简单
因外接的油位传感器是电位器原理,油表采用测上端和油位传感器端电压以及上端电阻来计算油量

总结一下:
这个摩托车仪表结构不算太复杂,结构上主要特点是防水处理,不能全密封,但又要能承受洗车时高压水枪的冲击,这要求比汽车仪表更难
另外毕竟都数字化了,电路在里面是主角,但保留了机械式的步进电机驱动,便于照顾用户在过度期的怀旧情节(也是考虑市场成本接受情况吧)
电机、LCD屏驱动全集成,可以降低失效率和成本
指示灯摒弃老式小白炽指示灯,采用全LED,颜色更多更鲜艳,同时也进一步降低了功耗

现在电喷摩托车的仪表更复杂,已开始采用CAN、line等总线结构,方便采集、显示更多电喷、中控系统的诊断信息
有机会找来拆给大家看

网友A:
扔了吗?刷个里程看看

网友B:
拆过,对比过,才知道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吗?刷个里程看看

木有呢,没固件咋能刷里程哦

网友C:
拆解详细,有电路图就容易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过,对比过,才知道差距!

手上还有个国产货,模具做工差异很明显的

网友D:
我的老GY6表盘还是卤素背光的

网友E:
这是准备逆向生产了吗?

网友:
精华帖的节奏啊,牙膏挤

网友:
步进电机直驱的仪表盘比较少见,我以前见过汽车的仪表里面,是步进电机有个小齿轮,带动仪表指针的大齿轮。

网友:
好详细的帖子,元首这是打算翻版仿制吧

网友:
这个设计是真的完美,尤其是那个LCD的引脚处理,可以起到防震和减少应力的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解详细,有电路图就容易看懂了

还好电路不复杂,板子也大没用多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老GY6表盘还是卤素背光的

恭喜你,你大大拖GDP后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准备逆向生产了吗?

这个可做不到,学习、借鉴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电喷踏板车的仪表

网友:
进来是看电机来着,没拆壳,没真相。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到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