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微波炉烧高压电容怎么解决

楼主(2019-05-21):
公司的格兰仕P70D20AP,生产日期2012年,每天可能用10多次,最近发现不加热,我拆开后发现高压保险5000V 0.65A烧断,原因是因为高压电容0.92uF短路了。

买了保险和1uf 2100V电容更换后使用了一周左右,因为门开关有问题,开门困难。
原因是开门的塑料组件老化变形,淘宝买了后,开门问题解决了。同时发现250V 8A保险烧坏。该保险坏可能是因为门开关有问题,在带电的时候微动开关遇到了问题导致烧保险。
更换8A保险后发现不加热,原来高压保险5000V 0.65A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烧断了,同时电容又短路了。

请问有没有谁遇到过,是因为电容质量不行吗,还是说磁控管有问题了?

楼主:
会不会磁控管老化,电流增大,或者瞬间短路,
但是既然保险坏了,电容就不该烧了吧。

要么就是电容质量太差,漏电,导致烧保险

楼主(2019-07-02):
我后来在淘宝买了1UF电容,还有保险,也把高压二极管换了,
能加热,但是没用多久又坏了。

公司的微波炉,我后来就不折腾了
怀疑磁控管不良
放进仓库当备件拆零件用了

网友A:
微波炉有云母片吗?是不是云母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有云母片吗?是不是云母片坏了

有云母片,
是否坏没有注意,但是加热的时候没有打火
现在这个微波炉放公司仓库去了

网友:
公司的,还修了干嘛,建议报废,买个新的值不了几个钱,你前后折腾维修,工时费早超过微波炉价格了吧?

网友:
把高压二极管换了,高压电容换一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