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 玩游戏 电源时有时无

楼主(2019-05-21):
7年前的笔记本,宏碁Acer V3-471,i5 2450M+4G,最近出现了充电时有时无的情况,具体表现如下:
浏览网页,使用office等轻度cpu负载没有问题。最近用它玩dnf,cpu负载提高,风扇转速提高。游戏中经常反复出现:
1. “瞬时的无电源状态”,即右下角图标显示一个电池,然后瞬间又正常,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2. 严重时,游戏中会消耗电池的电量,即使连接着电源。玩着玩着,有时候电池掉到80%了。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估计是 电源的问题?  主板上的供电问题?

网友A:
温度太高保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太高保护了吧

温度太高,指的是适配器的温度太高?

网友B:
有可能电源老化供不上电,所以耗电池,也有可能笔记本耗电变大了,超过电源能力。

网友A:
适配器有可能
更大可能是主板某些地方,或者电池温度过高保护了
因为是玩游戏的时候比较多
下载个AIDA64看下各传感器的温度情况吧

网友C:
电源负载保护,我用联想Y500,用4A的电源也会有这个问题,换成6A的电源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D:
电源瞬间功率不够,换个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电源老化供不上电,所以耗电池,也有可能笔记本耗电变大了,超过电源能力。 ...

电源是Chicony的,19V 3.42A 的电源,也是,用了7年了,老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有可能
更大可能是主板某些地方,或者电池温度过高保护了
因为是玩游戏的时候比较多

OK,单元是适配器的事情,要是主板就麻烦了,不会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负载保护,我用联想Y500,用4A的电源也会有这个问题,换成6A的电源就没有这个问题 ...

可以换成一个功率更大的电源? 这个方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瞬间功率不够,换个更大的

嗯,谢谢,我找找电源。。。

网友E:
来回的折一下低压输出电源线,看是否有断线、接触不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回的折一下低压输出电源线,看是否有断线、接触不良现象。

好的,我试试看,接触不好也会引起供电不足,是电阻变大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是Chicony的,19V 3.42A 的电源,也是,用了7年了,老化问题

19V 3.42A是65W的电源,换个19V 4.74A的90W电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V 3.42A是65W的电源,换个19V 4.74A的90W电源就好了

OK,我尝试更换一个,看看效果~

网友(2019-08-14):
电源垃圾,我的三星笔记本玩游戏会卡,各种折腾都不行,偶然借了朋友的电源,就好了,,,

网友:
那就换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