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普充电宝自带的苹果充电头无法充电求助

楼主(2019-05-21):
    一年多前买的飞利普DLP1130V充电宝,USB接数据线可以正常给手机充电,但是自带的苹果头子以前用的好

好的,现在居然充不了苹果手机,用万用表测量有5V输出,求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这充电宝山上的吧,苹果头子估计没有MFI认证,不能充电那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宝山上的吧,苹果头子估计没有MFI认证,不能充电那是正常的

京东买的正品,以前用的好好的,现在过保了,返修又不滑算,所以求助,有什么 好办法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买的正品,以前用的好好的,现在过保了,返修又不滑算,所以求助,有什么 好办法多指教 ...

再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用细砂纸擦下触点试试,再不行换线。

楼主:
意思是单独买一根线换?好奇怪,自带的充电线居然四根线都接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