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松下16A插座拆机(用在海尔2000瓦热水器上不明原因发热)(已解决售后换...

楼主(2019-05-21):
家里装修时买了松下的全套插座。之前热水器开的功率小,没出现严重的发热,。这次连续半小时全功率使用。出现插头明显发热的情况,拔下插头,金属片热到不能用手触摸。插头的尾线出现发软的情况,开始怀疑是插座的问题。在最小截面积部分补焊了焊锡增加截面积,但是没有效果,我怀疑是海尔热水器插头有问题,热水器质保八年,暂不能拆掉插头重新接,论坛中有用海尔热水器的吗?分享一下情况!

网友:
看看墙内盒子里面接头是否牢固,没准接头处发热传导过来的热量呢

网友A:
可能是插头内部插片与电缆的焊接处接触不良

网友:
换一个3孔插座试试,判断一下究竟是插头还是插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插头内部插片与电缆的焊接处接触不良

这是有可能的,我这也怀疑,墙壁86插座我反复拆装检查了很多次可以绝对确定是没有问题,那问题也只能怀疑热水器插头了!

网友:
大功率的插座要好!

网友:
看样子可能是压线接触不良。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呢. 发热严重, 换了两个16A插座了都一样. 是插头问题, 后来没理它了.

网友C:
我家是海尔壁挂太阳能加电加热1kw,原来是开发商的插座烧水发热,换了个插座不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呢. 发热严重, 换了两个16A插座了都一样. 是插头问题, 后来没理它了.  ...

我怀疑也是插头问题!本身多多少少懂些电路排查起来不至于那么不堪,能查的都查了,唯独插头没法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是海尔壁挂太阳能加电加热1kw,原来是开发商的插座烧水发热,换了个插座不热了。 ...

1kw其实10a插座就能用,我的插座都是买的松下的

网友:
目测插座质量还是可以的e

网友:
这个问题,也发生过,区别就是我用的是普通插座,插头

而你这个是品牌的,标称16A,2000W,再怎么不剂也不应该出现这种过热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插座接线处,就是螺丝扭紧线材处,有电阻值,扭不紧导致???你先扭紧,然后上焊锡焊死看看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D:
普通插头还是带漏电保护的插头?后者的话,我家里的电热水器就试过,漏电保护里面的线和插头铜片接触(冷压的)不良了,导致发热严重,后来上锡后就不热了。

网友:
插头的插片可能是铁的,我拆过不少插座,插头的插片都是铁的。  电流一大就发热,有些烫的可以把面板都溶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怀疑也是插头问题!本身多多少少懂些电路排查起来不至于那么不堪,能查的都查了,唯独插头没法查 ...

高功率插头,就算是铸胶的,尾部必须用压接不能焊,  插片必须是铜的。

但实际很多热水器尾部是焊接的,插片是铁的。

你用磁铁吸吸看是否是铁的,如果是铁的发热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插头还是带漏电保护的插头?后者的话,我家里的电热水器就试过,漏电保护里面的线和插头铜片接触(冷压 ...

普通插头,不带漏保,我约了售后了,不行就把原装插头剪掉上个公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功率插头,就算是铸胶的,尾部必须用压接不能焊,  插片必须是铜的。

但实际很多热水器尾部是焊接的, ...

嗯,不行我就剪掉插头换个公牛的上去,约了售后了,看售后怎么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不行我就剪掉插头换个公牛的上去,约了售后了,看售后怎么说

你先用磁铁吸一下,看插片是不是铁的。   因为公牛有些插头也是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