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电脑连接蓝牙音响问题

楼主(2019-05-21):
昨天拆单位新办公电脑上的无线模块,发现带蓝牙功能,打算换到自己的电脑上用,结果发现接口合不上,查了一下自己电脑的无线网卡AC3160,是带无线功能的,心里窃喜,打算连接蓝牙音响试试,结果能搜索到可以添加到设备里面。但是就是连接不了。为了验证无线网卡的蓝牙是否可用,用手机可以和电脑相互用蓝牙穿文件。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下是电脑问题还是什么的,系统是win7 64位旗舰版。
AC3160无线网卡,自带蓝牙功能。

用手机蓝牙传图到电脑的截图
几个蓝牙耳机都能识别而且已经添加到设备了
选着一个蓝牙耳机,只要单击左键出来属性
属性列表
单击右键就出来这个
音频播放里面也没有蓝牙音响。而且蓝牙音响指示灯一直在闪,证明没有连接。

去官网从新下载了驱动程序安装

安装后进去里面多了一个服务连接上就有了。

网友:
好像也遇到过,记得是系统问题,但具体情况记不清了

网友:
看有蓝牙音响/耳机的驱动,删除该设备重新连,多试几次

网友:
也许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
蓝牙也就是给车当车钥匙用。需要连续工作的场合还是算了吧,你对他期望太高了。

网友:
配对不成功,按住蓝牙音箱的电源键不放,或者配对健,等指示灯闪烁,然后电脑搜索蓝牙设备

楼主:
去神舟电脑官网找到蓝牙驱动程序,重新安装就好了!

网友:
现在蓝牙也是版本越来越多了,弄的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