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车载CD改家用请教

楼主(2019-05-21):
现在大众车载CD机一台,想改成家用的,在淘宝上看了很多东西,不过都挺贵的,一个带配件的外壳快要200+,一个12V的电源就要快50+,就想问问大神们,我想自己改造个,最基本的配备标准是什么?解码器,电源,尾插,还需要什么吗?淘宝上还有一种尾板卖是干什么用的?求大神解惑。。。。

网友A:
咳,配个电源书架箱就行,其他的都是进阶了,大众的大不了一小时手动开机一次

网友B:
大众不带蓝牙的是不用解码器的。配一对好箱子就行了。准备一个12v5a以上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众不带蓝牙的是不用解码器的。配一对好箱子就行了。准备一个12v5a以上的电源。 ...

带蓝牙的哦,音箱要单独买吗?预算300以内,买什么音箱,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咳,配个电源书架箱就行,其他的都是进阶了,大众的大不了一小时手动开机一次 ...

书架箱是什么东东,求指导

网友:
废品站找两个喇叭 十几包邮买个尾插 十几包邮买个解码 废品站找12v电源 五十以内搞定

网友:
闲鱼上有十块包邮的解码器,尾插买个吧,电源买个剪线的就行

网友C:
我的车机尾插是把铜线穿圆珠笔芯里,再烧一下套到后面的线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机尾插是把铜线穿圆珠笔芯里,再烧一下套到后面的线叉上。

高,学会了!

网友D:
这东西有啥好玩啊。
家用收音不加放大器效果又不行,机器功率小推出声音又不好~~
花几百块玩这东西我也是醉了。

网友E(2019-06-29):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有啥好玩啊。
家用收音不加放大器效果又不行,机器功率小推出声音又不好~~
花几百块玩这东西我也是醉 ...

国产的音质不行,用过蓝宝的你就不会说收音或者声音不好了。一般原车都有20W*4的。

网友:
十来块钱搞个老电脑电源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音质不行,用过蓝宝的你就不会说收音或者声音不好了。一般原车都有20W*4的。 ...

20W有啥用?推个书架箱都吃力。
单纯听个人声当我没说。

网友(2020-03-14):
普通12v电源都可以啊,

网友:
原厂车机 设计使用环境 是震动的,电压也是不稳的, 居家使用简直就是鲜花温室环境。

网友F:
我花了21元买了尾插和天线,搞了两个原来的老电脑木音箱,加一个老电脑电源,自己搞了个STC15F104W解码+遥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花了21元买了尾插和天线,搞了两个原来的老电脑木音箱,加一个老电脑电源,自己搞了个STC15F104W解码+遥 ...

自己搞解码成本也不低吧

网友(2020-08-14):
老哥成品这么高的吗?

网友(2020-10-23):
车机主要是玩diy的过程,要上成品机箱没啥意义了,毕竟一个箱子可以买10个车机了。箱子的意义在于给原车车主改着玩的吧,不适合我们这种diy爱好者。

网友:
我改了一个,是自己车上拆下来的,主要是本着节约不浪费的理念,还专门买了一个回音壁的音箱,正好四个喇叭,嗯改造的很完美,听了大约半个小时就放到一边吃灰去了,家里其实音箱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