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xbox360剪线电源,顺便请教如何改成220v

楼主(2019-05-21):
在闲鱼上看见的,15一个包好,都是110v的,带运费两个40,于是就收了两个。

一个175w,一个150w,价格一样,成色还算不错,想请教高手改成怎么改220v。

第一个型号:EADP-175ABA  台达的

型号:EADP-175ABA

型号:EADP-175ABA

型号:EADP-175ABA

型号:EADP-175ABA

型号:EADP-175ABA

型号:EADP-175ABA

第二个型号:PB-2151-02MX  建兴的

型号:PB-2151-02MX

型号:PB-2151-02MX

型号:PB-2151-02MX

型号:PB-2151-02MX

型号:PB-2151-02MX

型号:PB-2151-02MX

型号:PB-2151-02MX

型号:PB-2151-02MX

型号:PB-2151-02MX

型号:PB-2151-02MX

网友A:
第二个应该可以直接上220v 电容是2只200v串联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659

网友:
双电容的好改,但电容的还要看其他元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659

网友B:
第二个在整流桥下至两个串联电容之间铜箔割一刀即可改成220V输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659

网友:
单电容的看下耐压值,搞不好都可以直接上220

网友:
200V的电解电容要换,然后初级功率管也要换,最后可能是芯片耐压不好弄。

网友:
两个电容的让电容器不要接市电然后两个串联并且两个电容器接上匀压电阻更好,就是一条线的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在整流桥下至两个串联电容之间铜箔割一刀即可改成220V输入!

能画个图吗?好些东西都不认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画个图吗?好些东西都不认识!

不会上图,最后图按描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应该可以直接上220v 电容是2只200v串联的

明明就是并联的,插220v就会boom。

网友:
第二款电源的改法,两个主电容由并联改串联,检查压敏电阻,如果是耐压270v的直接减掉或者换耐压470v的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明就是并联的,插220v就会boom。

我只能回你两个字:呵呵

网友:
这样切一刀对吗?

网友:
这玩意单电容的我boom了一个  两次,掰了

网友:
改220v很简单,把200v的滤波电容改成400v的,然后把热敏电阻去掉,要不上220v热敏电阻会炸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图

网友:
不建议修改,修改后还要统调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明就是并联的,插220v就会boom。

串联,桥堆出来分开三条路

楼主:
嘿嘿,看不懂啊!

网友:
缩水货,闲鱼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