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块疑似电话的电路板但又不是电话主板

楼主(2019-05-21):
一块疑似电话的电路板但又不是电话主板

还有个继电器

电话音频振铃IC

音频功率放大电路IC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哈哈,给我,我马上给你拆成元件

网友A:
看起来像是对讲门铃的电路板

网友:
记得UTC2410是电话振铃芯片

网友:
好像是对讲系统用的,家庭入户对讲和电梯的五方通话上见的多一些

网友:
谢谢分享。。。。管它什么板子,拆成元件再说。。。。

网友:
IC带散热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对讲门铃的电路板

应该就是对讲门铃的板子,红色那个开关,挂上听筒刚好压下去挂机。

网友:
有好几个元件可以继续玩

网友:
4112功放,2410振铃,应该是对讲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