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低手继续求助HTC Z710E高通9008砖

楼主(2019-05-21):
手上有一个G14是进不了RE插进电脑可以找到硬件。看网上的教程,这个机器应该是可以刷回来的,但是人家是高通的msm8660,这个是高通msm8260的cpu。不知道文件是不是通用的,因为两个芯片都是一个系列的叫做msm8X60。另外一个机器是正常已经ROOT的手机,不知道可以进去EMMC里面复制备份分区表和镜像,之后再恢复到不开机的那个机器上去达到可以RE或者开机的目的??求助高手帮忙指导实现一下。

网友A:
直接下载G14官方线刷包  直接线刷就行  这手机用了好几年

楼主(2019-10-09):
引用 网友A:
直接下载G14官方线刷包  直接线刷就行  这手机用了好几年

官方的刷机包支持9008驱动下的手机吗?

网友B:
HTC锁是一大堆,各种锁,还是别折腾了吧。G14得JTAG救砖,不是9008那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C锁是一大堆,各种锁,还是别折腾了吧。G14得JTAG救砖,不是9008那么简单的。 ...

我还买了一个JPR BOX回来想JTAG救砖一直都闲置无使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买了一个JPR BOX回来想JTAG救砖一直都闲置无使用过

我有个EPR还有个RIFF过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EPR还有个RIFF过期了。

哈哈,你干嘛??买这样多东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