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一个以三极管组成的音频电路功放

楼主(2019-05-21):
最近学习三极管的基本放大电路 与多极放大电路

虽然不能讲是掌握  但还是能区分各种接法

想做个实物来加深记忆
单声道就好 电路为两级放大,
前级共射,后级共集

目前手上有的器件
音源 mp3 3.5mm孔

输入 3.5mm母座

输出 0.5w  8欧小喇叭

电池若干

三极管有s8050 s9012若干

电阻电容 常用阻值若干

万用板还有

楼主:
如果 扬声器不符合要求
可以提供建议
我找找应该能找到其他的
不过都是小功率或
9.9包邮小音箱拆下或
电话听筒拆下

网友A:
传统的OTL功放电路,网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B:
S8050 功率不够,做推动用,,,用SS8050+SS8550,,加点电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OTL功放电路,网上一搜一大把

都只是电路结构 都没有参数标注
靠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8050 功率不够,做推动用,,,用SS8050+SS8550,,加点电阻电容

有没具体的电路参数
结构的确可以搜索到
但基本就是结构图
没有任何参数
靠蒙
没这个运

网友A:
电路说明:
Q1是激励放大管,它给功率放大输出级以足够的推动信号;R1、RP2是Q1的偏置电阻;R3、D1、RP3串联在Q1集电极电路上,为Q3提供偏置,使其静态时处于微导通状态,以消除交越失真;C3为消振电容,用于消除电路可能产生的自激;Q2、Q3是互补对称推挽功率放大管,组成功率放大输出级;C2、R4组成“自举电路”,R4为限流电阻。
本套件功率在1W以下
电路调试
接上3-6V直流电源,调节RP2,使Q2、Q3中点电压为1/2电源电压;调节RP3,使功放输出级静态电流为
5-8mA;反复调节RP2、RP3使其两个参数均达到上述值。
清单原理图安装图

网友:
直接用TDA2282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说明:
Q1是激励放大管,它给功率放大输出级以足够的推动信号;R1、RP2是Q1的偏置电阻;R3、D1、RP3串 ...

谢谢 我就按照你这个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说明:
Q1是激励放大管,它给功率放大输出级以足够的推动信号;R1、RP2是Q1的偏置电阻;R3、D1、RP3串 ...

这些分立元件的功放,我可以闭门造车画一个出来。

网友:
工作原理:
当b点电位高于e点电位零点几伏时,发射结处于正偏状态,而C点电位高于b点电位几伏时,集电结处于反偏状态,集电极电源Ec要高于基极电源Eb。

这就是说,在基极补充一个很小的Ib,就可以在集电极上得到一个较大的Ic,这就是所谓电流放大作用,Ic与Ib是维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即:
β1=Ic/Ib       式中:β1--称为直流放大倍数,
集电极电流的变化量△Ic与基极电流的变化量△Ib之比为:β= △Ic/△Ib
式中β--称为交流电流放大倍数,由于低频时β1和β的数值相差不大,所以有时为了方便起见,对两者不作严格区分,β值约为几十至一百多。

网友C: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功放了,效果你做出来就知道了,声音肯定是有变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功放了,效果你做出来就知道了,声音肯定是有变大的。
...

这个能不能响都是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不能响都是个问题

符合放大电路的工作条件就会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符合放大电路的工作条件就会响

这个好像要高阻抗的喇叭才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