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键盘下边有异物怎样扣出来

楼主(2019-05-21):
手头的好几个键盘,
上边三个不太好用

这一个接在其中一台电脑上
另一台非常古老的键盘就是现在正在用的

那三台手感不好且不灵敏

而且略微好用点的就是最下边这个缺了一角的

第三幅图正在用的这个
回车键有问题了
回车键左下位置按不下去,下边有异物,右上位置(红色方框)按下去有时候起不来

网友A:
按键是可以扣下来的

楼主:
这个异物以前在下边活动能动,移动到不同键下边,我本意是多活动一下让他移动到一个不常用的键下边,如红圈表出的结果跑到回车键下不动了。怀疑是瓜子皮

最想移动到下边的键下

顺便问一下大家,这个键是什么键?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是可以扣下来的

这就是我想问的,怎么扣才能无损,别的不管,就单单对付这个回车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是可以扣下来的

手头螺丝刀倒是有,不太明白所以不敢下手,先问问怎样操作

网友:
没事大胆扣

网友B:
厉害了还有问这的,按键可以直接拔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螺丝刀倒是有,不太明白所以不敢下手,先问问怎样操作

平头螺丝刀,在按键的一边翘,不需要太大的力就会翘起来。

网友:
有专门拔键帽的工具,不过一般人一字螺丝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还有问这的,按键可以直接拔下来

我以前翘过,把内部的塑料卡扣掰断了----这个没有经验的人一切错误都有可能

网友C:
底部螺丝全拆了,你会发现这些键盘里有各种灰尘、食物残渣、体毛、鼻屎,甚至各种虫子的干尸。键盘A面拆下后可以从反面把按键无损拆下。全部丢进肥皂水里浸泡一段时间后刷干净,原路装回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部螺丝全拆了,你会发现这些键盘里有各种灰尘、食物残渣、体毛、鼻屎,甚至各种虫子的干尸。键盘A面拆下 ...

嗯,谢谢,准备先找个不好用的练练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准备先找个不好用的练练手

记得拍照,免得装不回原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异物以前在下边活动能动,移动到不同键下边,我本意是多活动一下让他移动到一个不常用的键下边,如红圈 ...

最后你发的那个键,相当于鼠标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异物以前在下边活动能动,移动到不同键下边,我本意是多活动一下让他移动到一个不常用的键下边,如红圈 ...

这是菜单键,相当于鼠标右键,使用键盘鼠标时比较方便,有鼠标基本没人用它

网友:
大力出奇迹,使劲扣就行了

网友:
扣就完事了
不过薄膜键盘没什么搞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