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19.5V电源怎么加个,开关按键

楼主(2019-05-21):
19.5V 的

想在外壳上加个开关。该在哪个位置怎么添加开关呢?希望就是开关关闭后电源指示灯也是随着熄灭。同时希望开关位置在低电压12V输出附近

网友A:
那就在低压12V附近外壳开个孔不就行了呗,开关断火线,话说回来,你装开关和拔插头效果一样啊,断电电源灯熄灭不就是把进线给断了嘛,盒子找个不影响美观的位置开孔不就得了。
也可能俺理解能力不行,没能深刻理解楼主断电的特殊含义,楼下大神继续出某划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在低压12V附近外壳开个孔不就行了呗,开关断火线,话说回来,你装开关和拔插头效果一样啊,断电电源灯 ...

还是电源内改一下比较好

网友:
不知加这个开关的目的是切断输入、切断偷出、还是仅切断指示灯

网友:
开关断火线,开关接通瞬间火花特大,要用好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