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清理良明的感应卷尺并绘制图纸分析原理

楼主(2019-05-21):
前段时间看到坛友晒这个卷尺,很好奇电路原理,就拍了两个回来研究。分摊运费吧。

果然是很脏的

背面的贴纸貌似被撕掉了,怀疑是yang垃~圾

虽然坛友拆过了,我也得拆呀

里面是电路部分和感应器部分以及基础得卷尺部分,还有个蜂鸣片

卷尺部分涂了润滑膏,先把卷尺卸下来,装袋子里。

这个应该是定制芯片,查不到资料,大概率是个PIC的单片机

记录一下线序,拆焊

取下电路板,清洗外壳先

以下是超声波洗完的效果,高压空气吹干

记号笔在电路板上标注

绘图,核心部分就是一个单稳态振荡器,感应器是一块pcb刻蚀的类似平板天线,
也就是等效一个大的可调电容,单片机输出一个信号给两个单稳态触发器,
可变的电容产生不同的震荡信号输出返回给单片机,
对比之后得到感应结果,墙内钉子,水泥砖块钢筋电线之类哈哈。

不知道为啥图纸反了,
原理瞎猜的,望大佬们指点错误~

网友A:
手绘电路图必须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绘电路图必须点赞

谢谢捧场,哈哈,好奇就研究一下玩玩了

网友B:
这个估计只能贴墙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估计只能贴墙用了

对的,就是贴墙用的,9V电池供电

网友C:
我还以为是感应长度,原来是感应墙内金属的呀?

网友:
很取巧的设计

网友D:
就是个金属探测器,其实纯模拟电路都可以做,一个振荡器线圈绕非闭合磁芯上,再绕个取样线圈,接近金属振荡频率改变,取样线圈电平发生改变送整流电路后送放大器和比较器,放大器输出送电平指示器,比较器输出送蜂鸣器,另外我想看看那个感应探头,帖子里好像没有找到~

网友E:
謝謝分享 看样子还是高级货

网友F:
近期要改造暗线房子,刚拍了两个良明探测仪,闲鱼有很多便宜的,不知道探测性能怎么样,探测墙体多深?楼主测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个金属探测器,其实纯模拟电路都可以做,一个振荡器线圈绕非闭合磁芯上,再绕个取样线圈,接近金属振荡 ...

谢谢专家捧场,那个感应器在另一个坛友的帖子里有,我回头把链接贴上来,是用胶固定在背壳上,我就没扣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分享 看样子还是高级货

谢谢捧场,哈哈,不是一般的卷尺,就是颜值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近期要改造暗线房子,刚拍了两个良明探测仪,闲鱼有很多便宜的,不知道探测性能怎么样,探测墙体多深?楼主 ...

拆散了还没装回去,下次焊上测试一下再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是感应长度,原来是感应墙内金属的呀?

没错,感应墙内的异物

网友:
原来是电容检测方式

网友G:
子弹还在飞,先拜读大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子弹还在飞,先拜读大贴。。。。

谢谢温总捧场,哈哈

网友:
第一次见,卷尺还带电路板的

网友H:
第一次见这样的卷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见这样的卷尺。

谢谢MM捧场,哈哈,我也是好奇就买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