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打嗝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05-21):
坛友的12v无刷钻 因为当螺丝批用一直没发现 看有人说长时间用会打嗝 试了下 果然有 一定几率出现 有时就頓一下继续转 不过转速变慢了一点 有时直接就干停了 启动不能 重新插电池才有效 可能是什么方面的原因呢 打嗝的时候有类似滚珠轴承的声音 不是齿轮箱打断了吧。。。 还是没刹车断电就是这样的? 有点像电池问题?

网友:
电池,主控,变速箱都可能有问题,本来就是库存废品

网友:
我试了一下。全速就会出现,低速就不会。

网友:
应该是齿轮的配合不好吧

网友:
如果是有刷的,结构比较简单,这种现象基本可以断定是保护板或电池的问题,一般可以轻松解决。但无刷电机控制板就相当复杂了,假如出了问题不是一般水平者可以搞定的,所以玩低端无刷要慎之又慎。

网友A:
百分百主控问题,我现在估计是速度高了主控输出脉冲乱了。有可能用的单片机速度跟不上。因为只在满电时候出现,等电压降一点,转速也下来些了,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分百主控问题,我现在估计是速度高了主控输出脉冲乱了。有可能用的单片机速度跟不上。因为只在满电时候出 ...

换个低电压电池?

网友:
看样子大部分的都有这个情况啊!我以为只有我的这样。

网友:
发现这个主控有不一样的。我的是那个绿色的上面少个二极管。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不知道这个是普通二极管还是 TVS。你们那种白色板的主控板也有这个情况吗?

网友:
这东西也不要纠结打嗝了吧,能转就可以了。

楼主:
@love789 我的是这样的 上面有遮罩 看不到里面 不过发现电源线那里有个粉色线被剪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主要是无刷电机有无霍尔的问题,如果你买的是普通版是无霍尔的,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主要是无刷电机有无霍尔的问题,如果你买的是普通版是无霍尔的,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

...

那也不对,无霍尔的无刷电机太多了,也不会出现忽然停转问题,还是控制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