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手机无线同屏器 AnyCast

楼主(2019-05-21):
效果还行,偶尔会卡花屏。

外观

外观

主控芯片

主控芯片

反面

反面

无线网卡

无线网卡

反面

反面

网友A:
就是一个linux的机顶盒,难道是通过HDMI取电?

网友: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投屏器这个电子产品。

网友:
跟我的一样,信号很差就会卡

楼主:
应该不是信号的问题。刚开始运行的时候很正常,往往在一段时间后逐渐会变卡,摸设备会感觉很热。因此个人认为是温度高导致的。把外壳拆除裸奔试了一下,好像好了很多。继续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linux的机顶盒,难道是通过HDMI取电?

有usb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