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不知型号的行车记录仪

楼主(2019-05-21):
公司搬仓库翻出个不明来历的行车记录仪,本着不拆难受的精神,来个大拆解,。以前拆东西不少,但第一次发帖,直接上图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侧面存储卡卡槽

侧面存储卡卡槽

数据接头,有见过的大神指点下这是什么型号

数据接头,有见过的大神指点下这是什么型号

开拆,把刀尖给折了

开拆,把刀尖给折了

盖子打开了

盖子打开了

弹簧加钢珠,阻尼感是这么来的,手感还不错

弹簧加钢珠,阻尼感是这么来的,手感还不错

一掰两半

一掰两半

5按键加1指示灯,右上角是个mic

5按键加1指示灯,右上角是个mic

原来是摄像头当面

原来是摄像头当面

大神来介绍一下元器件

大神来介绍一下元器件

全家福

全家福

摄像头背面

摄像头背面

哪位大神给看一下哪个是电源线,我通上电试试还能不能工作

哪位大神给看一下哪个是电源线,我通上电试试还能不能工作

拆完恢复原状

拆完恢复原状

楼主:
手机发帖图片不能加注释,回头电脑上改改,请教各位大神点问题

网友:
没有屏幕的,估计很老了

网友A:
看到鸟牌刀片了,不知道与普通有啥特点,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鸟牌刀片了,不知道与普通有啥特点,效果如何?

用的不多,区别说不上来,这个硬度还是不错的,拆的时候还把刀尖给崩了

网友:
联咏96220的方案比较早,只有MJPG视频编码器。

网友:
联咏96220的方案,大概13、14年左右比较流行吧,32G卡都录不了四个小时那种

网友(2019-09-10):
那个电源接线头貌似叫做宝马头,4s送了个垃圾行车记录仪也是这种头,也是9针,不知道电源线是哪两根,想接个降压线,新买个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