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化松香的石蜡油是这个吗?

楼主(2019-05-21):
到货了,是不是这玩艺,用过的说说?好像不对劲,是不是买错了?

网友A:
东西不会错,但效果不好,主要是焊接性能太差,比松香差好多。不如直接买国产中性焊锡膏,大桥、金鸡都好,既无腐蚀性,也好涂抹,还无烟雾(松香烟雾很大),焊接性能也远优于松香。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凡士林加松香。

网友:
补充一点,石蜡油松香焊完后剩余物黏糊糊的,需要清洗,中性焊锡膏焊完剩余物是固体,一般不需清洗。

网友B:
我喜欢用BGA助焊剂,流动性特别好,有点油渍对电气性能不影响,可擦可不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用BGA助焊剂,流动性特别好,有点油渍对电气性能不影响,可擦可不擦 ...

同意。有现成的性能良好的助焊剂用,不要自己去折腾什么石蜡油了,焊接性能很差,搞不好还会形成虚焊,留下隐患很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不会错,但效果不好,主要是焊接性能太差,比松香差好多。不如直接买国产中性焊锡膏,大桥、金鸡都好, ...

地摊两块钱买过一瓶金鸡中性焊膏,确实好用,无烟也没残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不会错,但效果不好,主要是焊接性能太差,比松香差好多。不如直接买国产中性焊锡膏,大桥、金鸡都好, ...

业余玩玩,不行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有现成的性能良好的助焊剂用,不要自己去折腾什么石蜡油了,焊接性能很差,搞不好还会形成虚焊,留 ...

像我这种比白菜还菜的老白菜,连个手机充电器坏了都没有办法的人,能玩就行,我主要前几天捡了几个垃圾板子,想练习一下拖焊

网友:
把松香块泡里面可以做,松香溶液。不易挥发的

网友C:
是这个,一次少做点,用完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一次少做点,用完再做

我总共这那么点,一次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