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7wled灯泡

楼主(2019-05-21):
真垃圾啊用3天就坏了

网友:
C1都省了,估计散热不好闷烧了吧

楼主:
请教大侠C1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侠C1是什么东西?

看样子是个贴片电解电容

网友:
貌似只坏了一颗灯珠,短接了估计还可以用。

网友:
这灯标准功率5w做成7w的必死无疑。

网友:
功率高,散热又不行,迟早要烧坏

网友:
我有几个LED灯,总是炸400V的电容。

网友:
标准5w最大功率,应该做成4w的或者加大灯壳尺寸,降低灯珠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