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买的板子CE跳线错误,求指导

楼主(2019-05-21):
某鱼买的2258xt板子,焊接4片闪迪颗粒,CE读取不齐,板子无丝印标志,找卖家卖家也无板子图纸等支持,求大神给予指导,或者帮指出bga152的ce脚位我自己测量也可以,上图如下: wechat_upload15584116875ce379a7c398c
wechat_upload15584117025ce379b684ae2
wechat_upload15584117545ce379eae065f

网友A:
这个颗粒2CE, 只要RCE1和RCE3跳就可以了,感觉你的这个跳线跳多了,需要去掉RCE5和RCE7。这是个简化板子,凡是有滑动的跳线都值得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2CE, 只要RCE1和RCE3跳就可以了,感觉你的这个跳线跳多了,需要去掉RCE5和RCE7。这是个简化板子,凡 ...

关键是没有丝印元件号,能具体指导下电阻的位置吗?

楼主:
贴2片海力士的到1.3位置正常,读到的CE都正常,开板也正常
wechat_upload15584286745ce3bc02dc8b6

楼主:
已经测量改好了,具体可看下图,有一样的板子可按照我标记的改,另外求闪迪05498-64g的用哪一个型号开卡? wechat_upload15584306245ce3c3a07a512
wechat_upload15584306255ce3c3a1c1904
wechat_upload15584307475ce3c41bd4549
wechat_upload15584307705ce3c4329df01

楼主:
点auto识别到4个型号,都是32g容量的,我的是64g容量的,谁能帮改一下数据库? wechat_upload15584310615ce3c5554f682

楼主:
wechat_upload15584311545ce3c5b2d0dbf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没有丝印元件号,能具体指导下电阻的位置吗?

这个没有丝印确实只能猜了,只有弄过这板子的人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auto识别到4个型号,都是32g容量的,我的是64g容量的,谁能帮改一下数据库? ...

到这里我觉得你基本可以放弃了,你看老版的数码之家,sandisk颗粒的引脚不太一样,造成只识别一半的die,在2246上也发生过,幸好以前的帖子讨论过,我一直都没进闪迪的坑,我觉得其他不少坛友也一样,数码之家就是这点好,交流的过程中可以省银子避坑

所以改数据库是没用的,只有飞线,这个折腾就大了

网友B:
05498 128G 贴 2258XT 暂时宣告失败
工具版本SM2258XT_SNK1Z_PKGR0628A_FWR0529A
Tog接10K电阻,VccQ电压改3.3V
开卡卡在Reset Drive后报Check ISP Mode fail(坏块已经能读到)
拆掉Tog可以认盘,但是只要格式化再插就不认盘
再次开卡(无tog)会TranADJ Fail,装上Tog又恢复到第一步错误

ID 453E9AA37AD1 2CE 8Di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5498 128G 贴 2258XT 暂时宣告失败
工具版本SM2258XT_SNK1Z_PKGR0628A_FWR0529A
Tog接10K电阻,VccQ电压改 ...

能分享你这个版本的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分享你这个版本的工具吗?

暂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这里我觉得你基本可以放弃了,你看老版的数码之家,sandisk颗粒的引脚不太一样,造成只识别一半的die,在 ...

它本来就是从2258xt板子上拆下来的,理论上来讲搬到新板子上应该可以再开出来吧?或者只有闪迪公司掌握量产这颗粒的工具?

网友:
你是怎么找到海力士的跳线方法的?我有个msata没有丝印,调了半天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这里我觉得你基本可以放弃了,你看老版的数码之家,sandisk颗粒的引脚不太一样,造成只识别一半的die,在 ...

没找到你说的帖子,不过我有个掉盘的2246xt加两颗闪迪128,就是只能识别4ce,然后开卡也只能开成128,我还以为坏了一个颗粒

网友:
CE读取不齐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0-06-13):
土狗跳线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