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炬为商家店大欺客,有图为证。

楼主(2019-05-21):
到手有问题,客服恶心顾客。

网友:
中间应该还有记录吧,都贴出来啊

网友:
好好沟通,不好用就退货吧!

网友:
来这里说有啥用,不好用就淘宝退货啊

楼主:
退货申请快20小时了,没有人理。

网友:
客服不是说了好像也是吗,人家也没故意要干嘛啊,按淘宝规则客服是允许在限定时间里考虑的。

网友A:
直接退货,急什么,时间到了卖家不确认可以叫小二介入,多大点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退货,急什么,时间到了卖家不确认可以叫小二介入,多大点事啊

根据楼主的情况,刚刚做了一个视频。KM001C(单价298元)和炬为十字彩屏表 (现卷后39元)Type-c接口插在充电器用力晃动对比。 小米45W PD充电器会掉落,同时在插在小米8上面 用力晃动,手机不会掉落。

网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此链接是两款C口测试仪对比插在小米PD充电器和小米8手机 用力晃动实拍视频。

网友:
直接退货重买一个啊。

网友:
买过一次炬为的库伦计,好像是70多,做工差的一b,连一颗接线座螺丝也省,另外几颗接线座都是脱焊的,我的烙铁功率小焊不了,急着用就没退货,反正再不会买了

网友:
前段时间还U2造假了山寨了呢 后台很硬的

网友:
前两天我也买了一个,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外壳摔一下就会散掉,扣得不够牢靠。我用不干胶稍微粘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买了一个一年没用插上没反应!

网友:
同感,长篇大论一下:跟楼主差不多的遭遇,之前经常看到坛友的帖子里用炬为,感觉挺高端大气的,应该有实力,前几天新品领券买的,结果收到货USB插口跟充电器不太兼容,插到底了断电,手上4个好的快充充电器都这样,就是USB3.0插口内部触点分内外2组,外面1组供电的,插充电器的普通口插入太深,触点接触不到,拔出来半厘米就好了。另一个问题是页面描述最低电压3.3V,实测3.5V,实物标注3.6V,因为想测锂电池容量,正好卡在了截止电压上下,如果是3.3V那正好,但3.5V就很尴尬,这属于实物与描述不符,客服的意思好像是以实物为准。跟客服沟通感觉回复慢,最主要的是提出的问题总是不正面承认,插口问题说小米8的他们测试了没问题,最低电压问题说实物印刷就是3.6V,黑白屏是3.3V,周日收到就反馈插口问题,但周日客服休息,到昨天持续耐心沟通下同意退货了,今天快递刚拿走。另外买了专门测电池的小板子,还是专业的好用,可以自动停止放电,测USB就用简单的U表就好,简单省心,这个的按键就一个,N连击不知道是什么考虑,多一个按键方便很多,又不是没位置。

网友:
我的到手也有问题,买的无背光那款,显示屏有时字迹慢慢变淡,看不清,店家无回应,退货不理人。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发来插口是歪的,用手掰正了,能用,感觉对做工不是很在意那种

网友:
炬为算了 买的那个用了2次花屏,打开一看 里面米粒那么大个锡珠短路

网友:
当年看到炬为客服骂客户的帖子以后就对这个品牌敬而远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