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楼房准备装修 帮忙看下这美的筒灯质量咋样,谢谢

楼主(2019-05-21):
筒灯是前几年1元一个左右撸的   6月份装修,想用这个筒灯,坛友们帮忙看下质量咋样,外观   参数

网友:
这质量,做工,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
这个上面也没看到散热,能长久吗??

网友:
美的灯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做工还行,就是散热器都没有,就一块灯板不闷烧才怪

网友:
就是散热不太行

网友:
这是活动物价款,就是散热器都没有,就一块灯板不闷烧才怪。

网友A:
做工还不错就是散热不太行,不过也没有关系,筒灯一般不会做主灯长时间开着的!

有一个疑问,活动款都会限购,你上哪里找几十个一模一样款式??

网友:
美的灯具做工不错,你这款估计是低端的,用的塑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不错就是散热不太行,不过也没有关系,筒灯一般不会做主灯长时间开着的!

淘宝小号我有十多个

网友:
确实没有散热肯定用不久就烧了,可以买整体铝壳的,质量才过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不错就是散热不太行,不过也没有关系,筒灯一般不会做主灯长时间开着的!

哈哈,我家筒灯就是当主灯用的,开了20+个筒灯其他灯用不着开了。
我的以前买的,散热器很好,就是驱动稍差,这么多年过去,灯珠就是有光衰而已,偶尔坏个驱动,淘宝买了十来个驱动回来备用。
其他球泡反而老坏灯珠,驱动一个没坏过。
买了两批球泡,前面那批是两个腿那种叫啥灯珠了,自己更换简单。
后面的是贴片的,有点麻烦。

网友:
家用主证明还得那个古老的古董电感日光灯搭理好用好长时间不会坏掉你要是用劣质不怪我

网友:
驱动不错了,4W这块铝基板可能有点热,建议改成3W

网友:
一般般应该会有频闪的问题,最低成本做的灯具,不过1块你是划算的

网友:
前2年有家1元1个活动款,我买3个,都是全铝的,驱动外置,还不错。

网友(2019-10-21):
欧普还是雷士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