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捡到个小米体重秤,,拆了

楼主(2019-05-21):
昨晚回家路上,路过一个垃圾桶。
被上面一个白色的物体所吸引。
走近一看是个小米体重秤。
直接放到电动车上就拿回来了。
既然是别人扔的,肯定就是坏的。
也没想着修复,就是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楼主:
装入电池,只会显示个沙漏,不停的转。

网友A:
不久前也捡了个,厂家都没有,估计是充单十块那种货色,与家里的比较一下,误差0.1公斤,就是配的两个干电池有用。
          你这个,应该是充电式的吧?小米不会这么low,用这么多个干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入电池,只会显示个沙漏,不停的转。

和我的一样,现在也是这样,网上说是传感器线的断了,你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久前也捡了个,厂家都没有,估计是充单十块那种货色,与家里的比较一下,误差0.1公斤,就是配的两个干电 ...

错了,小米就是用的4节AA

网友:
里面这么复杂

网友:
小米居然也用牛屎芯

网友:
小米产品,做工不错,估计固件挂了。

网友:
看起来不应该坏,之前看其他坛友拆过坏的,故障原因是,电线没有在槽里,被压断了,帖子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37329

网友:
我有个泡水了,拆零碎扔了!

网友:
这个不便宜,而看见被扔的很多,估计容易坏,,,

网友B:
看来越复杂越容易坏,还是铁疙瘩的磅秤耐用。

网友:
体脂称一般都是用电池的多,精度还行吧,一般都是偏重一些,我手上现有的是偏重0.5kg

网友:
还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越复杂越容易坏,还是铁疙瘩的磅秤耐用。

那是幺猪肉用的

网友(2020-07-01):
小米不会这么low,用这么多个干电池。应该是山寨货了!!

网友:
听所说耗电大户

网友:
出门不捡东西就算丢

网友:
一直转圈,说明该升级固件了

网友(2024-09-05):
我就是用这款体重秤的,怎么说呢,难用,放在地面上,脚垫容易偏位,测不准,平放几次测几次才行,脚垫是这个体重秤的一大缺点,其他家的体重秤放地面可以平移一点距离,它不行,而且这个称脚垫非常影响准确度,我的最近也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