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热水壶换座,首次换,别轻敌。

楼主(2019-05-21):
上两周,大姨妈拿来的,插头有过热,插座也热糊了。淘宝要约10元包邮含发热管,你也知道这费用是难开口要,本想看看地摊有卖没,一直没找到。今天去实体店,第一店带管12元,没要,去第二家,3元,真实惠,买了。回家折腾了2小时才弄好。
最后请问,变压器哪两线接220Ⅴ?第三根是110Ⅴ的?

网友:
如果真是220伏用的变压器,哪两条线之间阻值最大,那两条就是接220

网友:
插头的棕色线是L蓝色N,接反了,那变压器确定是220V的?看阻值似乎有点小

网友:
这种小型变压器,接220V端的线圈电阻起码几百欧。几十欧感觉不对。

楼主:
保持左零右火,下次注意颜色。
变压器目测20--30W,跟多媒体低音炮里的T类似大小。另一扎线(次级)电阻都约1---3Ω。估都是双多少Ⅴ的,共3组。我也是估作220v的,也不知哪来的,想标注下电压而已。准备串0.5A管接红白220v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