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简易版的[超级终端]硬件

楼主(2019-05-21):
设备调试需要用到电脑上的【超级终端】
设备串口连接电脑,电脑上使用超级终端读取调试菜单
用笔记本台麻烦了,想了解下有没有不用电脑,仅连接一块类似单色的点阵LCD屏的设备,
显示原来超级终端上的信息,还要有键盘接口的。

网友:
我也想找这种硬件。。。

网友A:
手机上有一款,用一个Otg线连接,支持PL2303/CH340

网友:
http://lixirong.cn/apk/usbserialassistant.apk

网友:
我想,显示的话应该简单,单片机串口收到字符串在lcd显示。但是键盘的话那么多按键单片机io口够用吗?键盘得定做吧,可以像红外遥控器功能做红外线键盘,或者蓝牙透传,无线传输。反正用不了电脑键盘,通讯协议问题。若说得不对就当闲聊

网友:
有坛友不是做过用lcd显示电脑上的信息吗嘛,他们应该能实现这个功能。但是lcd一页显示那么点信息完全跟不上超级终端上输出的内容。所以做出来了也是鸡肋

网友:
让人想到 LINUX 的终端机

~~~~~~~~~~~~~~~~~

网友B:
树莓派应该可以搞吧,但是价格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有一款,用一个Otg线连接,支持PL2303/CH340

这个是串口调试测试软件,不是超级终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应该可以搞吧,但是价格不便宜。

基于Linux、Windows的树莓派成本就高了。

网友:
我也在弄,只是屏小,又不能保存,只能实时显示,不是很方便。

网友:
超级终端这玩意,有需要的不需要搞;没需要的不会搞……

楼主:
我是有需要,但不会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串口调试测试软件,不是超级终端。

不够用的话,android上也有标准的超级终端,支持telnet SSh 串口等,我很早以前装过。
但是要看你的设备的串口操作复杂不,简单的话,还是上面的那个调试助手好用,通常都能自定义几个命令,按钮发送,都不用调用手机的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够用的话,android上也有标准的超级终端,支持telnet SSh 串口等,我很早以前装过。
但是要看你的设备 ...

界面里显示的几个参数是实时变化的,用串口调试助手 不行的

网友:
串口屏就可以了啊,几十块钱

网友:
买个触摸的,编程一下虚拟键,,感觉很容易就搞定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