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吊扇坏了,拆开看看然后卖给废品站。

楼主(2019-05-21):
昨天使用的时候,听见隔壁房内“嘭”的一声,吊扇不转了。估计是没救了。
这东西是给其他东西降温用的,

拆开吊扇电机壳,就发现有短路烧毁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部位,线都烧断了好几条。

再来看看开关盒 也没幸免。

开关5档也烧坏了,下面的线圈都烧黑了,还是重新买个新的靠谱。

马云家准备买个调速器,哪种比较好。
这个是老款。

这个是美的的。

这个也是美的,
这三款哪个好些。

楼主:
再给大家拆个老物件,89年的吊扇电容,和现在的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给大家拆个老物件,89年的吊扇电容,和现在的不一样

历史的厚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历史的厚重

第一款电感式调速器耐用,而电容式容易减容,不耐用

网友:
老钻石。。。现在已经没有这么良心的厂商了

网友:
我在餐厅装了个吊扇灯,这个季节正合适,也差不多10年了

网友:
现在都是调电容来调速,
我就因为买了外面的调速器,不是调电容的,直接烧风扇。
现在买的正牌风扇很好,就是调速器配的外壳这些质量太差了,里面的固定电线的螺丝已经滑丝了。。。。

网友:
老式电风扇靠电抗器变速一样好几年条件容许可控硅无极调速

网友:
老物件是铁壳油浸电容吧?

网友B:
把两个线圈剪掉了。。线重新接上。。还可以用的。。
现在买的都是铝线。。几天前才修好一个。。也是钻石的。。

网友:
新电扇很多线圈都是铝的或铜包铝,新的电容也容易坏,换个电容没多长时间又变慢了

网友:
还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我店里是去年换的 换下来的不知道什么牌子 之前年年换启动电容 去年换了美的的 多半铝线 阻容调速 无所谓了 百来块的东西

网友:
你不担心电感式是铝线?

网友:
重新买个新的不一定靠谱

网友:
我大黄石的挹江牌,老货皮实耐用

网友:
现在新的都是电容调速了,电感的体积大 可控硅的最不好使

网友:
买电容调速的吧,反正坏了就换,电感式的现在都铝线了,功耗大发热大不划算,可空硅调速的也耐用,但是低速的时候风扇噪音大,发热也大,对电机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两个线圈剪掉了。。线重新接上。。还可以用的。。
现在买的都是铝线。。几天前才修好一个。。也是钻石的 ...

对,吊扇坏个线圈可以短接继续用

网友:
现在的吊扇配的调速器多数是电容调速器,电感调速器已不多见了估计是铜贵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