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 垃圾 机制网线,铝线芯还能做的再细吗?

楼主(2019-05-21):
不多说了,自己看吧,单股铝线同头发差不多粗或更细些,网线长5米,

网友:
也不知道铁丝的好还是铝丝的好2333.按理来说铁丝阻抗更大。

网友:
机制线,比较短,所以省料也能保证使用所以大胆缩水降低成本,这跟闪存颗粒由TLC发展到MLC、TLC甚至QLC一样,叫技术进步哇。。。

网友:
短的没啥影响,铁丝的都有。铜线太贵了,能省几毛是几毛

网友:
这线比较垃圾

网友:
正常。。。一看扁平度就知道这网线不靠谱了

网友A:
兄弟 这叫铁网线 铝芯做不到这么细 会断的 铝芯一般做单芯铜包铝

网友:
前段时间准备用一段USB数据线DIY蓝牙耳机,结果发现,一根五六十厘米长的电阻竟然达到2欧,用吸铁石一吸,是铁的

网友:
相比铝还是铁靠得住,氧化速度慢好多

网友:
我买了一根25米的,直接用了一次连接以后,第二天开机就显示无连接。。。无力吐槽,用回速度极慢的无线,这些机制线害人不浅

网友:
也不用雙絞了嗎?

樓主,這根綫是從哪裡來的?

网友B:
原来见过四铜四铁的线,1236是铜线,4578是铁线。开始不知道,做头的时候掉线来的线头被脚下的喇叭磁钢吸住了才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这叫铁网线 铝芯做不到这么细 会断的 铝芯一般做单芯铜包铝

强磁不吸,用刀子一刮也是白颜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强磁不吸,用刀子一刮也是白颜色的。

强磁不吸?这就奇怪了  火烧什么样

网友:
之前长城宽带上门换光猫 就是配这种垃圾线  我叫他拿旧网线夹了好几根 自己剪了那垃圾线  里面才几条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磁不吸?这就奇怪了  火烧什么样

一烧就红了,凉了还是亮银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烧就红了,凉了还是亮银色的。

据我分析 不是铝的 我还是觉得是铁的 如果有比铁还便宜的东西 那就是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分析 不是铝的 我还是觉得是铁的 如果有比铁还便宜的东西 那就是他了 ...

主帖也补图了

网友:
用过,丢包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见过四铜四铁的线,1236是铜线,4578是铁线。开始不知道,做头的时候掉线来的线头被脚下的喇叭磁钢吸住 ...

我有根串口硬盘数据线是铁的,传输那个慢啊,这些使用铁做线的人,脑子全有问题,人家发现不了吗?

网线4铜4铁还算是好的来,不影响传输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