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cam2008出的刀路mach3不能用

楼主(2019-05-21):
我用artcam2008做的pcb刀路到mach3上用不了

刀路开头如下

%
O1234
N3 G17 G90 G20 G40
N4 G08 P1
N5 G91 G28 Z0

(MATERIAL:)
(   X MIN:0.000  Y MIN:0.000   Z MIN:-0.008)
(   X MAX:2.517  Y MAX:2.084   Z MAX:0.000)
(   X SIZE:2.517  Y SIZE:2.084  Z SIZE:0.008)
(   THICKNESS:0.079)

(FIRST TOOL INFORMATION)
(   TOOL NUMBER:1)
(   DESCRIPTION:刀尖圆角半径为 0.000 毫米 平底半径为 0.100 毫米 直径为 30.0 度 的锥铣刀)

(FEED RATES IN INCHES PER MINUTE)
(   CUTTING FEED RATE:59)
(   PLUNGE FEED RATE :39)
(   RAPID FEED RATE  :9999)
(   SPINDLE SPEED    :S50000 r.p.m)
N22 T1
N23 M13 S50000
N24 G0 G90 G54 X0.0000 Y0.0000
N25 M11
N26 G43 H1 Z0.1969
N27 G0 X0.6071 Y0.4409 Z0.1969
N28 G1   Z-0.0079 F39.4
N29 G1 X0.6068 Y0.4417  F59.1
N30 X0.6046 Y0.4475
N31  Y0.4379
N32 X0.6085 Y0.4379
N33 X0.6071 Y0.4409
N34 G0   Z0.1969
N35 G0 X0.6046 Y0.5969
N36 G1   Z-0.0079 F39.4
N37 G1 X0.6047 Y0.5973  F59.1

结尾如下
N24689 X2.4459 Y0.0866
N24690 X2.4366 Y0.0765
N24691 X2.4272 Y0.0689
N24692 X2.4169 Y0.0627
N24693 X2.4034 Y0.0573
N24694 X2.3913 Y0.0544
N24695 X2.4623
N24696  Y0.0720
N24697 G0   Z0.1969
N24698 G0 X0.0000 Y0.0000
N24699 G91 G28 Z0 M15
N24700 M92
N24701 G91 G28 X0 Y0
N24702 G08 P0
N24703 M30
%

mach3会有状态提示,可是把给了提示有问题的几行删除还是用不了

楼主:
搞定了,artcam保存刀路的时候选mach2就好了

网友A:
保存为mach2 mm格式就好了。我用g-code(mm)格式输出后缀为.tap文件从未出过问题

网友(2019-10-06):
正确的选择是g-code(mm)(*.tap)

网友:
选G-code的可以
选Mach3的也行,mm的,还有个带arc的是带圆弧插补的

网友:
我选这个

网友(2019-11-15):
用的啥控制板?瞧瞧呗

网友(2022-04-11):
引用 网友A:
保存为mach2 mm格式就好了。我用g-code(mm)格式输出后缀为.tap文件从未出过问题

凡事皆有可能,我用artcam2017做的刀路,保存在g-code(mm)(*.tap)格式下,mach3就是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