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一颗奇怪的海力士颗粒

楼主(2019-05-21):
拆自一块掉盘的SSD,这个颗粒是其中有问题的那颗。
奇怪之处是:上板子可以识别出颗粒,但是颗粒温度迅速升高到烫手,开着风扇对着颗粒吹降温能开一半容量也就是8G。
问题:颗粒为何会烫?这样的颗粒算什么颗粒?半死不活的?哈哈哈哈

CG识别

软件识别

热成像仪测温 最高81度。。。

网友:
芯片漏电了吧?

网友:
热成像仪,不便宜呀。。。你是专业的

网友:
它需要上猫头鹰NH-D15:titter:

网友:
海力士的漏电门了解一下。

网友:
颗粒供电跳到1。8V看看

网友:
里面短路了,废了

网友:
是不是1.8v的芯片,主控板是3.3v的?

网友:
看样子是flash内部漏电了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
本坛购买的ufs U盘,一直正常使用,有一天在电脑上插了一夜后掉盘。
塑料外壳非常烫手,已轻微融化变形。
拔下后放凉可以正常识别并读出数据,但会快速升温至烫手状态。
用风扇吹可以延长使用时间。
因没风枪无法拆开检查或补焊。
感觉像flash内部有短路。

网友:
海力士可是出了名的 漏电王,楼主悠着点

网友:
这闪存就是3.3V的,不是1.8V.的确已经半死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