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昌亿学生电源04005 dy-cj-wy-12/2

楼主(2019-05-21):
闲的没事溜达到仓库,发现一个沉甸甸的盒子,原来一看是个学生电源。
作为一个中小学生使用的电源不知道型号怎么这么长
DY-CJ-WY-12/2 ,除了最后两位是12v2a其他真不懂弄这么长啥意思。2019-5-22 更新电路图。
https://wenku.baidu.com/view/29592b05fe4733687e21aa94.html

三视角照片

空荡荡的内部

变压器挺实在

次级够粗,2a没问题,初级的也不细

面板连接线

这叫啥波段开关?

电路板,很简单。桥式整流稳压,三极管和干黄管,继电器构成的保护电路。

那引出来那么多次级哪里去了?很简单利用lm317这种线性稳压芯片得到对应的电压,为了防止317产生过多的热,采取分段电压,所以很多次级新出现。

本次利用手机编辑,手机太小了,不好插入,也看不清已上传的图片,所以还是建议开发手机客户端。增加更多的功能

网友:
这是一个好宝贝

网友A:
记得317是1A,能长时间出2A么?没24Ⅴ稍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317是1A,能长时间出2A么?没24Ⅴ稍欠。

仓库没有任何工具检测啊,刺激线至少2mm

网友:
谢谢分享,很粗的铜线啊

网友B:
把那个啥开关换成电位器是不是就可以连续可调

网友:
很粗的铜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啥开关换成电位器是不是就可以连续可调

那开关叫波段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317是1A,能长时间出2A么?没24Ⅴ稍欠。

上面有两块317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