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看到老站有个帖子,说大有东成12V电池通用,那保密协议怎么搞得?

楼主(2019-05-21):
大有电池不是说有协议的吗?原帖子没提到协议的问题,大有和东成的电池无视协议?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4726  这是老站原贴地址

网友:
这个不清楚,我手里的12V东城电池里面只有一个热敏电阻,别的啥都没有

网友A:
12V没有协议的  只有无刷的有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没有协议的  只有无刷的有协议

好的 谢谢

网友:
有个卵的协议,还有工匠,是大有和东成的爷爷,接口一样,都是串充,小心

网友B:
刚好大有东成都有!明天拆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大有东成都有!明天拆开试试!

试好了反馈下 如果通用 我就不改电池了,反正东成的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好了反馈下 如果通用 我就不改电池了,反正东成的便宜

试了可以用!里面也是一模一样!把东成的电芯放到大有的壳子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可以用!里面也是一模一样!把东成的电芯放到大有的壳子里面!

谢谢,这下不改电池了,东成的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