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改装笔记:大势所趋?山寨平板 Livefan 乐凡 F2 改 USB Type-C PD 20V 充电

楼主(2019-05-21):
改装笔记:大势所趋?山寨平板 Livefan 乐凡 F2 改 USB Type-C PD 20V 充电

用 PD 协议充电的产品越来越多了,累积了好几个20V PD电源

看到这山寨平板是19.5V的就改一下吧,充电会方便好多

平板拆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2303

材料:20V版本的PD诱骗器

就放这里了

拆主板

拉出正负

准备打洞

填充点东西加强

AB胶固定

还原

还可以吧

测试

充电中

完。

谢谢收看!

.

网友A:
楼主
你这是诱骗后直接输出20v

然后再把这20v接入原来的DC iN?

网友:
其实应该把DC插座去掉,直接把C口放在原来插座那里。

原来开孔宽的不岑用透明材质填充,内部装个充电指示灯。

网友:
这个平板的主板SN条码好像华硕的。会不会是和硕代工的。看起来还挺规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这是诱骗后直接输出20v

是的,是的

这是改装中途的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

这是改装中途的图片

怎么电流是0?

网友:
是有诱骗的意思,我都想买充电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电流是0?

还没接输出呢,只是在测诱骗效果

网友:
真是魔改啊

网友:
dc换c口,牛逼。

网友:
dc换c口,牛逼了

网友(2019-08-23):
不错不错,c口还是很不错

网友B:
pd诱骗器在哪里买的?20V如果能有3A的话改个白菜T12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诱骗器在哪里买的?20V如果能有3A的话改个白菜T12应该不错,

taobao找yzxstudio

网友(2021-03-22):
大佬可以帮我改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