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来拆个华凌空调,看看是不是美的MWOW的马甲!

楼主(2019-05-21):
前段时间拆了美的和科龙空调美的和科龙空调拆解,后来美的安装好后内机有点臭味,退货换了这台,关键价格是一样了都是1999,但美的是三级变频,华凌是一级变频。
之前有网上说这款美的MWOW的马甲,但是有的地方有缩水,拆开来看看。外机有的地方确实有缩水,少了电抗器,电容由你吃糠换成艾华了,其他肯定还是有缩水的,但是这个价格还算不错。我收到这款内外机都是威灵的直流电机,盾安四通阀,美芝压缩机。
这款用的是毛细管,当然如果在乎电子膨胀阀的可以买小米M1。   还有这款产品已经从最早的27kg变为25kg,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缩水了。
总结下来还是很不错,内机美观,塑料件比之前贵600的i青春2好太多,内机温度显示很方便,光线不好自动熄灭。虽然没有电子膨胀阀但总体还是很划算了。

网友A:
美的安装了还能退?

网友:
美的马甲,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的安装了还能退?

能啊,所以大家电在京东买还是挺省心的,并且重新安装没花一分钱。

网友B:
1999哪里买? 京东2499

网友C:
MWOW不就是那款打着直接能把滤网抽出来的。。。这个款式是看着像MWOW
毛细就毛细。。。具体低频能维持住要看程序的算法了。。。
有的型号就算电子膨胀阀。。制冷也维持不住200多瓦就反复停机,启动

网友:
r32
我都不敢买

楼主:
哈哈,不怕 没发现爆炸的都是室外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99哪里买? 京东2499

我这个是1P的,前几天买的,结果昨天1.5P的搞活动也是1999

楼主:
引用 网友C:
MWOW不就是那款打着直接能把滤网抽出来的。。。这个款式是看着像MWOW
毛细就毛细。。。具体低频能维持住要 ...

我测试过低频可以到110W左右,比i青春的的80W还是要差些

网友:
夏天快到了,要装空调的抓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低频可以到110W左右,比i青春的的80W还是要差些

可以了,I青春,M刻很多装了也是110W。。没跑成80W

我去年换空调没上R32的美的
结果上富士通,后悔S了
200W维护不住。一晚上停机NNN次。。。除非调低几度不停机,但自己冻S
只要调25,26度就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了,I青春,M刻很多装了也是110W。。没跑成80W

我去年换空调没上R32的美的

盖着被子睡,热天最爽的一件事,可能是因为我的i青春是1.5P的硬件性能要好一些,所以低频比较好

网友D:
我前几天买了淘宝上TCL的1p一级变频26的那种,没拆,前些天TCL两款一级能效的26机,一款1900,一块2000,我买的2000的,没拆不知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买了淘宝上TCL的1p一级变频26的那种,没拆,前些天TCL两款一级能效的26机,一款1900,一块2000,我 ...

搜一下网上可能已经有人拆过了,不用再拆了,我是手痒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了,I青春,M刻很多装了也是110W。。没跑成80W

我去年换空调没上R32的美的

i青春最低我见过65W,持续运行。一般维持在75-110之间多。而且温度可以调到27 28这样都能保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i青春最低我见过65W,持续运行。一般维持在75-110之间多。而且温度可以调到27 28这样都能保持。 ...

i青春2吗 这个机器是不是性价比很高

网友F:
小米的多了电子膨胀阀要贵2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米的多了电子膨胀阀要贵200啊

小米之前搞活动也是1999,一样的价格

网友(2019-06-23):
我买的华菱1.5p一级变频  1477 就是没电子膨胀阀   买了8台 算上节能补贴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