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倍思BS-C15C车充,智融SW3510升级全协议

楼主(2019-05-21):
前几天看到倍思的一a一C充电头有优惠三十块,30瓦充电头到手只要49,看着看着,把这个车充也买了一个回来。几经周折,昨天中午到了货、一经测试,发现应该是智融的方案。http://www.chongdiantou.com/wp/archives/28194.html这链接是充电头网的评测。
拆开一看,竟然是智融的SW3510,自己最近在做降压模块,手头上还有一些智融的SW3516和3518芯片,对这个厂家的芯片有了解过。所以知道3510和3518的外围电路一致,只是烧写的快充识别程序不一样,想改程序,没有那个能力,厂家也不会给源程序代码给你。那我就将就一下,把直接把芯片代换吧。好吧买回来不是先用,而是先拆。这样子做不知道论坛中的老铁是不是和我都是一个得行,哈哈。

拆开后是这个筛选,板上焊了块地线接触片,比较难拆,有些车充是直接接一根线焊在接触点的外壳上的。终于看到芯片了。确定了是3510,但折腾的过程,忘记拍照片了。先把接触片焊下来,把电容焊下来,把电感也焊了下来。然后用热风枪把3510 焊下来。没有拍照片,
我现在去补几张照片吧。

太脏了,太懒了,太乱了,不想收拾。

这是从车充上拆下来的。

这个是从自己实验板上没有焊好的,又拆下来了。

找了个SW3518焊上去,虽然上面的字都是3516,但下面一排的字不一样,3516后面的字是458.3518后面的字是518.
然后换上去一个3518,把电容电感焊回去,一上电,哈哈,没有亮灯。真的希奇了。最近自己打的板做样片的时候,焊了两个,也只有一个是好的。另一个老是查不出原因。换了芯片也不行,我是用的中温锡膏。280度吹上去的,把这个没有输出的又重新全拆下来。、把3518也拆下来,在显微镜里面看,原来焊上去了,但28个脚有三四个脚是虚焊的。找出原因了就好办,因为没有人指点,全靠自己瞎摸。那就再高点温度吧,搞到380吹了一分钟,把焊盘上的锡全部用吸锡带清掉,把芯片上的也清干净,用洗板水把焊盘焊脚 重新洗干净,上锡膏,吹了一分钟,感觉里面的锡也化了,轻轻推几下,自动 复位了。关风枪,等冷 了用936把焊盘连锡的部分清理干净,用倒一盆洗板水,用牙刷反复刷洗干净。把电容什么的焊上去,装回到壳子里面。一上电,好了。用U2表一测,所有的协议都有了,然后又去人家那里找了个OPPO手机。一起测试VOOC快充是否支持。

好吧,QC2.0有了,VOOC也有了。任务完成了,刚到手的车充幸好没有挂掉,要不就真的败家了。一好友用的就是OPPOR17的,晚上插到他车上,测试充他的手机功能完好。一插上去就跳出VOOC几个字,然后,他那个5V1A的车充就直接扔掉了,然后我刚到手的车充,39元,就变成人家的了。哈哈

那有什么办法呢,那就继续努力吧,把我的样片试制成功后再重新画个板,去买一二十个车充外壳回来,再做一批吧、后续再发我的自制车充的贴子吧,

网友A:
现在好多全协议的方案啊,我还是用绿巨能小火箭七合一的up9616方案,满足了

网友B:
很强大的DIY升级,一般人搞不定。SW3518芯片贵吗?

我现在用汽车自带的USB口来给手机充电,应急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干得漂亮,哈哈,换芯大法好,之前虚焊还真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强大的DIY升级,一般人搞不定。SW3518芯片贵吗?

我现在用汽车自带的USB口来给手机充电,应急还是可以的 ...

五块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全协议的方案啊,我还是用绿巨能小火箭七合一的up9616方案,满足了 ...

9616我还有二十个芯片在手上,样片都懒得焊,只有qc3.0吧,这也叫全协议吗?我这个现在不支持华为和OPPO的超级快充十伏五安,其它的快充协议都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得漂亮,哈哈,换芯大法好,之前虚焊还真是个大问题

找到问题点了就好了,要不人都快搞崩溃了,哈哈,明天 焊个四路连体的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9616我还有二十个芯片在手上,样片都懒得焊,只有qc3.0吧,这也叫全协议吗?我这个现在不支持华为和OPPO ...

9616是全协议的,不过好像不支持vooc,支持QC3.0、QC2.0、华为FCP、MTK PE、MTK PE+、三星BC1.2、苹果2.4

网友D:
倍思和小米的30瓦1A1C充電器最近我都買了,倍思比小米的尺寸大很多,做工感覺都差不多,小米稍微好一點點
用料方面倍思幾乎全用的是國產芯片,小米關鍵器件都是大廠的,例如電源初級端控制MOS是英飛凌的,倍思用的是國產的,內阻不在一個等級範圍
所以倍思尺寸要大很多,發熱也大點,用了幾天后果斷退掉了倍思留下小米
因為我常用用的是蘋果和小米,倍思對小米手機快充的支持不是很好,反倒對華為的支持很好,有空我開個帖子詳細對比說明......

网友E:
现在好多设备都在快充,以前的qc已经不能满足了。不知lz SW3518什么时候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好多设备都在快充,以前的qc已经不能满足了。不知lz SW3518什么时候能出来, ...

应该在一两个月吧。样片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昨天在65瓦最大功率老化测试,也没有炸机,实际应用中除了给笔电输出的时候有大功率,给手机充电是不超过三十瓦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满功率的时候,板子发热量也很低,电感也不怎么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倍思和小米的30瓦1A1C充電器最近我都買了,倍思比小米的尺寸大很多,做工感覺都差不多,小米稍微好一點點
...

很期待你的对比贴,到时候记得@我一下,哈哈。

网友:
这款京东前几天24:titter:

网友F:
期待你的样板画出来。我还有一堆UP9616一直懒,没画出来满意的板,其实最主要是看中了3518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你的样板画出来。我还有一堆UP9616一直懒,没画出来满意的板,其实最主要是看中了3518了,哈哈。 ...

板子已经打了两版了,但还有一些小BUG没有处理好,至少要能批量稳定才敢拿出来秀。焊三个只有一个能正常工作,还有两个怎么样也修不好,所以不敢秀,怕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你的样板画出来。我还有一堆UP9616一直懒,没画出来满意的板,其实最主要是看中了3518了,哈哈。 ...

我也有二十颗9616,还有9614,哈哈

网友G:
外壳负极弹片是怎么跟板子电路连接的,看不清楚。能否拍照展示一下么?麻烦楼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壳负极弹片是怎么跟板子电路连接的,看不清楚。能否拍照展示一下么?麻烦楼主啦 ...

第一张图,红色固态电容那个位置有一个脚连着PCB。然后下面连了一个脚,还焊了一个点和USB母座的铁片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红色固态电容那个位置有一个脚连着PCB。然后下面连了一个脚,还焊了一个点和USB母座的铁片上。 ...

原来是这样,谢谢分享告知。

网友(2019-06-27):
楼主来炫显微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