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使用移动电源板DIY锂电池万能充

楼主(2019-05-21):
使用手头闲置的移动电源板DIY了一个锂电池万能充,使用效果不错。用的这款移动电源板实测最大充电电流500mA,带有电池低电压充电保护功能,电池电压低于3.3V,小电流保护充电,充电电流在70mA左右;电池电压大于3.3V,开始最大电流充电,充电电流在500mA左右;随着电池电压升高,充电电流减小,最终满电截止,截止电压4.2V。这里只使用了移动电源板的充电部分和电量显示部分。输入使用移动电源板自带的MicroUSB接口,输出用的USB-A接口,可以外接多种接口充电线。使用时,要先接电池,再外接电源。这种移动电源充电板相比以前用的三星锂电充,最大的好处是加了电池低电压充电识别,充电电池一般不发热。实测给0V过放锂电池充电,锂电池不热,使用三星锂电充改装的充电,锂电池温热。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成品图

闲置的移动电源板,最大充电电流500mA,带有电池低电压充电保护功能,电池电压低于3.3V,小电流保护充电,充电电流在70mA左右;电池电压大于3.3V,开始最大电流充电,充电电流在500mA左右;随着电池电压升高,充电电流减小,最终满电截止,截止电压4.2V。

外壳材料使用的是以前装修剩下的高分子阻燃贴板,按键用的亚克力,粘合剂用的101快干胶。

DIY的各种接口的充电线,现在主要使用3.5mmDC接口。

相关链接:
拆一个三星SGH-T108座充DCH091BDC附改万能充及改电流电压方法
拆一个韩国DONGWON出品的手机充电器ACH-C100,并改锂电万能充
使用三星线充充电板制做锂电池万能充

网友A:
做壳子费的时间更多哈

网友:
这个万能充还带充电宝功能

网友B:
我也制作了各种各样的转接头。使用起来方便。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充电宝的电路板比4056好,还有电量指示

网友:
哈哈,这个可以有

网友:
确实可以充分利用

网友C:
貌似和我经常用的板一样的。叫高分子阻燃板?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手艺,已达8级钳工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壳子费的时间更多哈

DIY外壳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制作了各种各样的转接头。使用起来方便。

以前根据手头材料做的充电口,现在主要使用3.5mmD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和我经常用的板一样的。叫高分子阻燃板?

这种板子比较好裁隔,用快干胶固定后,硬度还可以。

网友:
做工超级棒哦。

网友:
小壳子做的挺好看

网友:
謝謝分享  这么玩就方便多了。

网友(2019-09-24):
不错,搞的好,废物利用,还有乐趣,多好。

网友:
做的还挺精美

网友:
这壳子做的不错,赞!

网友(2021-01-03):
我现在喜欢c口的 耐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