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博士充电器拆解(BOSCH GAL 1230 CV)

楼主(2019-05-21):
型        号:GAL 1230 CV
输入电压:220V 46W
输出电压:12V 3A

网友:
BOSCH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各种堆料 12345

网友:
做工不错,字数

网友:
应该是博世吧,这是正品吗?正品很贵啊

网友A(2021-12-04):
据观察和GAL1130外壳-到电路板一模一样,估计电子原件缩水了,就是GAL1130换个标就出来混了。

网友:
顶一下。(我用同型号的)

网友(2022-01-09):
引用 网友A:
据观察和GAL1130外壳-到电路板一模一样,估计电子原件缩水了,就是GAL1130换个标就出来混了。 ...

1130和1230功率都是46w,我估计是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