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求大家推荐一个升压IC,电路简单的

楼主(2019-05-21):
请求大家推荐一个升压IC,电路简单的。

研究了SX1308,有的说功率太小,有的说容易烧IC等一系列问题。经查询SX1308的功率最大也就6W。说输出最大2A,电压就低的可怜了。

应用空间,12mm宽20mm长13mm高。。可以用双层PCB上下分布。空间就这么大。主要有个DC插口需要安装。
功耗,4.5-5V转12-12.6V,功率能到10W就行。

以下图片是IP5306宽12MM。长20mm。。

网友:
34063加MOS扩流

网友:
可以看看这颗AX5302

网友A:
多少V升压到多少都没说

网友B:
费那事干嘛?淘宝上有廉价的升压模块,要求不高完全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费那事干嘛?淘宝上有廉价的升压模块,要求不高完全可用

空间小。自己制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V升压到多少都没说

感觉说了SX1308大概都知道是多少转多少。功率是多少了。目前用的就是5V转12V。

楼主:
谢谢你。体积不允许用插针电容了。

网友C:
XL6009,简单,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XL6009,简单,功率大。

10W就够。空间小。所以不能使用6009了,如果不是空间问题。好多IC都能使用。

网友D:
你应该把要求写上。

网友:
可以考虑ETA9740、ETA9741系列,可升压、充电一片解决,电路简单

网友E:
要求写完整一点,坛友一通推荐全被你给否了
体积小到什么程度,输入输出电压多少,电流多少  我些说和明白点坛友也可以做到有的放矢。你说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把要求写上。

不好意思。发帖匆忙。要求都写上了。望大家给与推荐。

楼主:
不好意思。发帖匆忙。要求都写上了。望大家给与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求写完整一点,坛友一通推荐全被你给否了
体积小到什么程度,输入输出电压多少,电流多少  我些说和明白 ...

不好意思。发帖匆忙。要求都写上了。望大家给与推荐。

网友:
淘宝上1-2块的升压板就行 2A可能要换个电感和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用过B628做升压,但没有测试功率,我是用5V升压20V负载挺轻效果很好没有烧毁问题.

网友:
看着像是热转印的板子,又有刀客风格,不错不错。升压自己做需要设计良好,何不试试带qc3.0的充电宝,直接诱骗输出12v。抱歉没看到空间尺寸有限制,那就只能等大神们给靠谱方案了,帮顶